MmMapIoSpace使用时候出现连接错误

楼主:
在写一个驱动程序的时候用到ceddk.lib一个函数MmMapIoSpace(),编译后连接出现错误:
GIO.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MmMapIoSpa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nsigned long __cdecl GIO_Init(unsigned short const *,void const *)" (?GIO_Init@@YAKPBGPBX@Z)
GIO.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MmUnmapIoSpa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GIO_Deinit(unsigned long)" (?GIO_Deinit@@YAHK@Z)

分析原因是没有连接ceddk.lib,但是把源文件开始处加上#pragma comment(lib, "ceddk.lib"),或者project->settings的link中输入ceddk.lib,然后在tools   -》options中添加ceddm.lib所在的目录,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你应用程序是针对哪一个CE的平台写的?

网友:
转贴:
This procedure is fairly straightforward, and allows easy access to the hardware registers of many types of CPUs and peripherals in a Windows CE system.  Usually this is accomplished via one of two mechanisms:

1)      VirtualAlloc() + VirtualCopy() / VirtualFree()

a.       A range of virtual address space is allocated that can map the physical space needed.

b.      The virtual to physical mapping is set up for those pages

c.       When necessary, the range of virtual pages is released and the mapping destroyed.

-OR-

2)      MmMapIoSpace() / MmUnmapIoSpace()

a.       This effectively does both of the (a) and (b) steps above in one function call, with fixups on the address if it is not page-aligned.

The functions in (1) are exported to all drivers and applications.  The functions in (2) are implemented as part of the CEDDK (CE Driver Development Kit), and are customizable for any particular platform.

网友: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说说你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