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级问题2,大家指教。初学者,大家指教了。谢谢了。

楼主:
3.26
常用的通信方式有两大类: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目前串行通信协议有很多种:USB、I2C、RS-232、SPI

等都是串行通信协议。并行通信协议有SPP、EPP、ECP等。

------------------------USB、I2C、RS-232、SPI等都是串行通信协议-----这些串行通信协议都是通过

串口连出去的吗?

============================================================================================================

为什么同步通信要有一个移位(同步)脉冲,而异步不用呢?不都是把数据发送出去,另一端接受吗?同

步是一个接着一个位的接收,异步不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位的接收吗?

问:以I2C总线连接和以串行总线连接,在底层编程是有什么区别吗?在哪方面(函数)等有区别?

----------------------
============================================================================================================

一是访问外部存储设备时作为低8位地址线,二是作为8位数据线,即P0口作为低八位地址/数据分时复用

口,三是作为准双向I/O接口

-------------地址线、数据线、I/O接口有什么区别,数据线不是I/O接口吗?

P3口结构:P3除作为准双向I/O接口,还拥有第二功能,大多数情况下优先考虑P3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

----------P3口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

============================================================================================================

例如读P1口引脚信息的程序为:
        MOV  P1,#0FFH
        MOV  A,  P1
      若只需要读P1口低四位引脚信息的程序为:
        MOV  P1,#0FH
        MOV  A,  P1

-------------为什么要给要读的引脚先送1呢?

============================================================================================================

例8.2  单片机接口电路如图8.2所示,要求编程实现当开关K0~K3(p14-p17引脚)为低电平时,对应的D0

~D3(p10-p13)点亮

MAIN:            MOV           A,#0FH
                ORL            P1,A
                MOV           A,P1
                SWAP          A
                MOV           P1,A
                LJMP           MAIN
-------为什么要ORL            P1,A-------起什么作用?

============================================================================================================

键盘确定按键时要去抖动,就是延时5-10ms再读要是还是按下或断开就确定为按下或断开。

----------既然按下了已经读到了,为什么还要等5-10ms呢,不按键也会引起抖动吗?有抖动不就说明有

按键按下了?要是按下别的键可以产生这个键的抖动不是系统就太忙了吗?

============================================================================================================

I2C总线是一种真正的多主机总线,含有错误检测和总线仲裁功能可以防止2个或更多主控制器同时启动数

据传输而造成数据被破坏。

-----------总线仲裁是怎么回事?

============================================================================================
3.27

主控器发送起始信号后,立即发送寻址字节,这时,总线上的所有器件都将寻址字节中的7位地址与自己

器件地址相比较。如果两者相同,则该器件认为被主控器寻址。在本产品中,单片机始终作为主控器,不

用考虑其器件地址;AT24C02始终作为被控器,查AT24C02的器件手册可知AT24C系列E2PROM器件编号地址

均为1010,引脚地址为A2、A1、A0,在电路板上均接地,因此都为0,则该器件的寻址字节为SLAW=0A0H,

SLAR=0A1H。

--------------SLAW SLAR是什么东西?

====================================================================================================================================================================================================================================================================================================================================================================================================================================================================================================================================================================================================================================

本人初学,可能问题有点傻,希望大家指教一下,有些在网上也可以搜到,但是看了有点晕,希望大家解释的详细点,:-),见谅,本人初学,不好意思了。

网友:
3.26
常用的通信方式有两大类: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目前串行通信协议有很多种:USB、I2C、RS-232、SPI

等都是串行通信协议。并行通信协议有SPP、EPP、ECP等。

------------------------USB、I2C、RS-232、SPI等都是串行通信协议-----这些串行通信协议都是通过

串口连出去的吗?
================================================================================================
不是,232是串口
USB是4线的。
I2C是3线。
不同地方造不同桥,232桥是9或25步行道(针);
USB是4汽车道(线)的。
I2C是3单车道×(线)。

为什么同步通信要有一个移位(同步)脉冲,而异步不用呢?不都是把数据发送出去,另一端接受吗?同

步是一个接着一个位的接收,异步不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位的接收吗?
=============================================================================================
同步依靠同步脉冲,而异步用数据的特定标志,比如100010字串。
就是两队人走路,同步队靠教练喊口号,异步队靠队长衣服的颜色。

I2C总线是一种真正的多主机总线,含有错误检测和总线仲裁功能可以防止2个或更多主控制器同时启动数

据传输而造成数据被破坏。

-----------总线仲裁是怎么回事?

=======================================================================================
类似于知识竞赛抢答器的玩意。

网友:
例如读P1口引脚信息的程序为:
MOV  P1,#0FFH
MOV  A,  P1
      若只需要读P1口低四位引脚信息的程序为:
MOV  P1,#0FH
MOV  A,  P1

-------------为什么要给要读的引脚先送1呢?

==================================================================================================
这回是给锁存器置1。

每个引脚有一个锁存器,
按常规,在51端口某位用作输入时,必须先向对应的锁存器写入1,使端口内部的场效应管截止。

就是这个门口要挂个牌子,上书大字‘OPEN’,才能开门接客。

网友:
哦,谢谢了,受教了,其他的问题大家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大家指教啊,谢谢了,帮忙!!!!!!!!!

o(∩_∩)o...

网友:
还有个问题:
CLR 27H ; 0->(24H).7位,这个是怎么算的?24H的第7位怎么得到的?

o(∩_∩)o...哈哈!,不好意思,初学,问题比较多,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CLR 27H ; 0->(24H).7位,这个是怎么算的?24H的第7位怎么得到的?

这是位寻址,(24H).7的位寻址地址就是27H,这个书上肯定有的,找位寻址区

-----------------------------------------------------------------------------------

键盘确定按键时要去抖动,就是延时5-10ms再读要是还是按下或断开就确定为按下或断开。

----------既然按下了已经读到了,为什么还要等5-10ms呢,不按键也会引起抖动吗?有抖动不就说明有

按键按下了?要是按下别的键可以产生这个键的抖动不是系统就太忙了吗?

主要是消除线路上的毛刺,不按键也会有波动(各种干扰),如果不消除毛刺就可能会造成按键的误识别(没有按键判为有按键)。去抖主要是为了按键识别更可靠
-----------------------------------------------------------------------------------

例8.2  单片机接口电路如图8.2所示,要求编程实现当开关K0~K3(p14-p17引脚)为低电平时,对应的D0

~D3(p10-p13)点亮

MAIN:     MOV    A,#0FH
ORL     P1,A
MOV    A,P1
SWAP   A
MOV    P1,A
LJMP    MAIN
-------为什么要ORL     P1,A-------起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回答了

-----------------------------------------------------------------------------------

P3口结构:P3除作为准双向I/O接口,还拥有第二功能,大多数情况下优先考虑P3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

----------P3口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

书上会有很详细的介绍的,主要是中断引脚、串口引脚等等

-----------------------------------------------------------------------------------

一是访问外部存储设备时作为低8位地址线,二是作为8位数据线,即P0口作为低八位地址/数据分时复用

口,三是作为准双向I/O接口

-------------地址线、数据线、I/O接口有什么区别,数据线不是I/O接口吗?

当然你可以认为它们也是I/O接口,只不过他们是有特殊用途的I/O接口,比如说地址线就是在外部内存空间访问是传输地址信息的。这里的I/O接口是通用I/O的意思,你可以把它们用作各种用途

-----------------------------------------------------------------------------------

主控器发送起始信号后,立即发送寻址字节,这时,总线上的所有器件都将寻址字节中的7位地址与自己

器件地址相比较。如果两者相同,则该器件认为被主控器寻址。在本产品中,单片机始终作为主控器,不

用考虑其器件地址;AT24C02始终作为被控器,查AT24C02的器件手册可知AT24C系列E2PROM器件编号地址

均为1010,引脚地址为A2、A1、A0,在电路板上均接地,因此都为0,则该器件的寻址字节为SLAW=0A0H,

SLAR=0A1H。

--------------SLAW SLAR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写地址和读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新手,收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