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ava程序如何在wince操作系统上跑?

楼主:
请问:java程序如何在wince操作系统上跑?
      如果需要装虚拟机,需要占多大空间,对性能是否有较大影响?

网友:
当然要装虚拟机。

需要多大空间,那要看你装的是哪一个虚拟机了,因为wince本身并不带虚拟机,需要第三方方案。

对性能是否有较大影响?对什么性能?

网友:
要装虚拟机

网友:
1.虚拟机有那几种解决方案,能介绍一下吗?
2.我考虑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个GIS方面的占内存和cpu很大的应用程序,如果还要在wince上跑虚拟机,那么还要关注虚拟机对系统资源占用的情况。所以,我就考虑是不是对应用程序的性能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A:
肯定要装虚拟机的。可参考
http://www.qyjohn.net/?p=216
http://blog.eeworld.net/hotzz9/archive/2007/09/02/1769308.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装虚拟机的。可参考
http://www.qyjohn.net/?p=216
http://blog.eeworld.net/hotzz9/archive/2007/09/02/1769308.aspx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2.我考虑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个GIS方面的占内存和cpu很大的应用程序,如果还要在wince上跑虚拟机,那么还要关注虚拟机对系统资源占用的情况。所以,我就考虑是不是对应用程序的性能有比较大的影响。

大家谈谈吗?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你说的GIS,是指“地理信息系统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要做到多详细?多强大的功能?

如果只是地图搜索,路径规划,轨迹计算等,在普通的平台上用WINCE可以接受,其实和GPS的地图作用差不多。

如果要做3D地形模拟,城市建设模拟(再现),地图资源规划测算等强大功能,在普通平台的WINCE下就很难做了。

WINCE本身不是限制,给足够大的RAM,足够快的CPU,足够强的视频加速,一般复杂的都能解决。主要是平台的选择。需要针对你的需求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