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ata硬盘的串口和计算机后面的串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3-26):
谁知道sata硬盘的串口和计算机后面的串口有什么区别吗?
rt
计算机

网友A:
我知道的:
只是数据通信的方式为串行的,这个和计算机后面串口的工作方式一样
其它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其它我不知道了
嘿嘿

网友B:
有大虾知道的吗?

网友C:
唯一的相同:都带了一个“串”字,
计算机串口的资料非常之多,可以找来看看,
SATA应该比较复杂了,速度也高的多。。。

网友D:
1.2个的总线的数据传输都是串行的。
2. 计算机串口是通信总线,
SATA是硬盘接口总线。

网友E:
2个的总线的数据传输都是串行的,但速度差别很大。

网友F:
最直接的就是速度差异了,计算机屁股后面的串口波特率一般是9600bit/s,这速度用在硬盘上就很可怜了

网友G:
谢谢大家了,虽然还是没有弄清楚,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