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ass storage 问题

楼主:
MARVELL PXA310+WM6.0(littleton的BSP)下添加usb mass storage 功能:
以便设备连接到PC上时,能使SD卡像U盘一样在“我的电脑”里呈现出一个盘符,
不通过ActiveSync而是通过usb直接访问。

现在注册表设置好了(99%没错),usbmsfn.dll也已经加入系统中,
结果是:设备管理器识别出Usb mass storage device,
经过大约30秒“我的电脑”里出现盘符,但盘内容为空,查看“属性”,
文件系统:未知
可用空间:0 字节  已用空间:0 字节

串口输出的调试信息如下:
New Client: Mass_Storage_Class

USB20Endpoint 0x547B0 Deleted

USB20Endpoint 0x54860 Deleted

USB20Endpoint 0x548F0 Deleted

USB20Endpoint 0x54E60 Deleted

PowerMgr Up

Success Change Client

Suspend Detected

USB Speed: FULL

Resume Detected

USB Speed at Reset: FULL

USB Speed at Reset: High

OALIoCtlHalProfile

Stall 1

然后后面就没什么相关信息了

关键是最后一行 Stall 1,我看网上似乎也有这种问题的,但资料甚少,
哪位大哥碰到过这个现象,或者有什么意见,帮帮忙~~~~谢谢

网友:
Bus Hound 5.00 capture 信息,也许有助于分析。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30) USB Root Hub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lta  - Elapsed time from the previous phase to the current phase
  Date   - Date the phase occurred in year/month/day form
  Time   - Time the phase occurred in hour:minute:second.millisec form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Delta  Date        Time
------  -----  ------------------------  ----------------  ------------------  -----  ----------  ------------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1.0(2)      11sc  2008-11-26  01:28:41.164
  30.0  DI     01 05 01 00               ....                     1.2.0         32us  2008-11-26  01:28:41.164
  30.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85us  2008-11-26  01:28:41.164
  30.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1.0         67us  2008-11-26  01:28:41.164
  30.0  DI     00 05 00 00               ....                     4.2.0         40us  2008-11-26  01:28:41.164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5.1.0(2)      23us  2008-11-26  01:28:41.164
  30.0  DI     01 05 00 00               ....                     5.2.0         25us  2008-11-26  01:28:41.164
  30.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7.1.0        115ms  2008-11-26  01:28:41.280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8.1.0        132ms  2008-11-26  01:28:41.413
  30.0  DI     03 05 10 00               ....                     8.2.0         32us  2008-11-26  01:28:41.413
  30.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9.1.0          9us  2008-11-26  01:28:41.413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0.1.0(3)      45us  2008-11-26  01:28:41.413
  30.0  DI     03 05 00 00               ....                    10.2.0         57us  2008-11-26  01:28:41.413
  30.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13.1.0        5.9sc  2008-11-26  01:28:47.362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4.1.0        132ms  2008-11-26  01:28:47.495
  30.0  DI     03 05 10 00               ....                    14.2.0         35us  2008-11-26  01:28:47.495
  30.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5.1.0         10us  2008-11-26  01:28:47.495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6.1.0(2)      44us  2008-11-26  01:28:47.495
  30.0  DI     03 05 00 00               ....                    16.2.0         57us  2008-11-26  01:28:47.495
  30.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18.1.0        6.0sc  2008-11-26  01:28:53.550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9.1.0        132ms  2008-11-26  01:28:53.682
  30.0  DI     03 05 10 00               ....                    19.2.0         34us  2008-11-26  01:28:53.682
  30.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0.1.0          9us  2008-11-26  01:28:53.682
  30.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1.1.0         46us  2008-11-26  01:28:53.682
  30.0  DI     03 05 00 00               ....                    21.2.0         52us  2008-11-26  01:28:53.682
  30.0  CTL    23 01 01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2.1.0        6.0sc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a3 00 00 00  03 00 04 00  GET STATUS              23.1.0         61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DI     00 85 00 00               ....                    23.2.0         31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a3 00 00 00  04 00 04 00  GET STATUS              24.1.0         26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DI     00 85 00 00               ....                    24.2.0         26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a3 00 00 00  05 00 04 00  GET STATUS              25.1.0         19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DI     00 85 00 00               ....                    25.2.0         26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a3 00 00 00  06 00 04 00  GET STATUS              26.1.0         20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DI     00 05 00 00               ....                    26.2.0         26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a3 00 00 00  07 00 04 00  GET STATUS              27.1.0         20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DI     00 85 00 00               ....                    27.2.0         26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28.1.0         20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DI     00 05 00 00               ....                    28.2.0         26us  2008-11-26  01:28:59.737
  30.0  CTL    80 00 00 00  00 00 02 00  GET STATUS              29.1.0         12sc  2008-11-26  01:29:11.772
  30.0  DI     01 00                     ..                      29.2.0         39us  2008-11-26  01:29:11.772

网友A:
你手上有没有驱动的源码啊,如果有再GETBLOCKINFO上加几句LOG看看。

网友B:
最好把驱动代码好好看看。我的是WINCE60,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驱动代码好好看看。我的是WINCE60,没问题的!

你好。你是说你做过这个功能?
问你一个其他的问题,ce_modules_usbmsfn 这个宏知道通过什么来定义的吗?
设置了sysgen_usbfn_storage环境变量,但ce_moudles_usbmsfn这个宏经验证却是没定义的,
这个宏属于系统宏吧,是否知道它与什么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有没有驱动的源码啊,如果有再GETBLOCKINFO上加几句LOG看看。

感谢回复。

有源码,stall 1 是一个StallEndpoint的函数输出的调试信息。
1代表的是Endpoint 1

因为之前我并没接触过usb驱动开发,所以源码现在还理不出头绪来。

等我试试你说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 USB MASS Storage 不可用,我从另外一个 BSP 复制了一份 USB Function 的驱动编译,就行了。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驱动代码好好看看。我的是WINCE60,没问题的!

能否给传一个CE6.0的 usbmsfn.dll 文件,感激不尽。

网友:
40分求一个CE6.0的usbmsfn.dll
邮箱:donghaozheng@yahoo.com.cn

网友C:
你自己为什么不装一个CE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为什么不装一个CE6.0?

做wm开发,本身是不需要ce6.0的,弄起来麻烦,硬盘空间也不太够了。

网友:
wm6.0(ce5.0 )不能直接用6.0的dll吗?试了下好像不行。

网友:
在上次数据后 新出现的数据
40.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28.1.0        1.2sc  2008-12-03  01:30:40.254
  40.0  DI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                28.2.0        5.1ms  2008-12-03  01:30:40.259
               86 12 cd a6  00 00 01 02  ........                28.2.8
               03 01                     ..                      28.2.16
  40.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9.1.0         24us  2008-12-03  01:30:40.259
  40.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 .....                29.2.0        4.9ms  2008-12-03  01:30:40.264
               00                        .                       29.2.8
  40.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30.1.0         23us  2008-12-03  01:30:40.264
  40.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 .....                30.2.0        4.0ms  2008-12-03  01:30:40.268
               00 09 04 00  00 02 08 06  ........                30.2.8
               50 00 07 05  81 02 40 00  P.....@.                30.2.16
               00 07 05 02  02 40 00 00  .....@..                30.2.24
  40.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2 00  GET DESCRIPTOR          31.1.0         48us  2008-12-03  01:30:40.268
  40.0  DI     04 03                     ..                      31.2.0        3.8ms  2008-12-03  01:30:40.272
  40.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4 00  GET DESCRIPTOR          32.1.0         51us  2008-12-03  01:30:40.272
  40.0  DI     04 03 09 04               ....                    32.2.0        3.9ms  2008-12-03  01:30:40.276
  40.0  CTL    80 06 03 03  09 04 02 00  GET DESCRIPTOR          33.1.0         27us  2008-12-03  01:30:40.276
  40.0  DI     4a 03                     J.                      33.2.0        3.9ms  2008-12-03  01:30:40.280
  40.0  CTL    80 06 03 03  09 04 4a 00  GET DESCRIPTOR          34.1.0         20us  2008-12-03  01:30:40.280
  40.0  DI     4a 03 30 00  30 00 30 00  J.0.0.0.                34.2.0        6.9ms  2008-12-03  01:30:40.287
               30 00 30 00  30 00 30 00  0.0.0.0.                34.2.8
               30 00 2d 00  30 00 30 00  0.-.0.0.                34.2.16
               30 00 30 00  2d 00 30 00  0.0.-.0.                34.2.24
               38 00 30 00  31 00 2d 00  8.0.1.-.                34.2.32
               35 00 61 00  35 00 39 00  5.a.5.9.                34.2.40
               2d 00 30 00  30 00 30 00  -.0.0.0.                34.2.48
               32 00 62 00  33 00 63 00  2.b.3.c.                34.2.56
               33 00 35 00  66 00 31 00  3.5.f.1.                34.2.64
               31 00                     1.                      34.2.72
  40.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35.1.0         25us  2008-12-03  01:30:40.287
  40.0  CTL    01 0b 00 00  00 00 00 00  SET INTERFACE           36.1.0         41ms  2008-12-03  01:30:40.328
  40.0  CTL    a1 fe 00 00  00 00 01 00  GET MAX LUN             37.1.0         35ms  2008-12-03  01:30:40.364
  40.0  DI     00                        .                       37.2.0        5.2ms  2008-12-03  01:30:40.369
  40.2  DO     55 53 42 43  a8 78 d3 88  USBC.x..                38.1.0        1.9ms  2008-12-03  01:30:40.371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38.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38.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38.1.24
  40.1  RSET                                                     39.1.0        2.0ms  2008-12-03  01:30:40.373
  40    RSET                                                     40.1.0         19sc  2008-12-03  01:30:59.998
  40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0.2.0        188ms  2008-12-03  01:31:00.187
  40.2  DO     55 53 42 43  a8 78 d3 88  USBC.x..                41.1.0        1.9ms  2008-12-03  01:31:00.189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41.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41.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41.1.24
  40.1  RSET                                                     42.1.0        1.0ms  2008-12-03  01:31:00.190
  40    RSET                                                     43.1.0         19sc  2008-12-03  01:31:19.997
  40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3.2.0        187ms  2008-12-03  01:31:20.185
  40.2  DO     55 53 42 43  a8 78 d3 88  USBC.x..                44.1.0        1.9ms  2008-12-03  01:31:20.187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44.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44.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1.24
  40.1  RSET                                                     45.1.0        1.0ms  2008-12-03  01:31:20.188
  40    RSET                                                     46.1.0         19sc  2008-12-03  01:31:39.997
  40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6.2.0        188ms  2008-12-03  01:31:40.186

网友C:
我把你要的Public下面代码打包发给你了,请查收
不过以后不要再叫我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你要的Public下面代码打包发给你了,请查收
不过以后不要再叫我发了

不会了,已经很感激了,结贴的时候给你加分。再次感谢。

网友:
40.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28.1.0        1.2sc  2008-12-03  01:30:40.254
  40.0  DI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                28.2.0        5.1ms  2008-12-03  01:30:40.259
              86 12 cd a6  00 00 01 02  ........                28.2.8
              03 01                    ..                      28.2.16
  40.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9.1.0        24us  2008-12-03  01:30:40.259
  40.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 .....                29.2.0        4.9ms  2008-12-03  01:30:40.264
              00                        .                      29.2.8
  40.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30.1.0        23us  2008-12-03  01:30:40.264
  40.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 .....                30.2.0        4.0ms  2008-12-03  01:30:40.268
              00 09 04 00  00 02 08 06  ........                30.2.8
              50 00 07 05  81 02 40 00  P.....@.                30.2.16
              00 07 05 02  02 40 00 00  .....@..                30.2.24
  40.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2 00  GET DESCRIPTOR          31.1.0        48us  2008-12-03  01:30:40.268
  40.0  DI    04 03                    ..                      31.2.0        3.8ms  2008-12-03  01:30:40.272
  40.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4 00  GET DESCRIPTOR          32.1.0        51us  2008-12-03  01:30:40.272
  40.0  DI    04 03 09 04              ....                    32.2.0        3.9ms  2008-12-03  01:30:40.276
  40.0  CTL    80 06 03 03  09 04 02 00  GET DESCRIPTOR          33.1.0        27us  2008-12-03  01:30:40.276
  40.0  DI    4a 03                    J.                      33.2.0        3.9ms  2008-12-03  01:30:40.280
  40.0  CTL    80 06 03 03  09 04 4a 00  GET DESCRIPTOR          34.1.0        20us  2008-12-03  01:30:40.280
  40.0  DI    4a 03 30 00  30 00 30 00  J.0.0.0.                34.2.0        6.9ms  2008-12-03  01:30:40.287
              30 00 30 00  30 00 30 00  0.0.0.0.                34.2.8
              30 00 2d 00  30 00 30 00  0.-.0.0.                34.2.16
              30 00 30 00  2d 00 30 00  0.0.-.0.                34.2.24
              38 00 30 00  31 00 2d 00  8.0.1.-.                34.2.32
              35 00 61 00  35 00 39 00  5.a.5.9.                34.2.40
              2d 00 30 00  30 00 30 00  -.0.0.0.                34.2.48
              32 00 62 00  33 00 63 00  2.b.3.c.                34.2.56
              33 00 35 00  66 00 31 00  3.5.f.1.                34.2.64
              31 00                    1.                      34.2.72
  40.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35.1.0        25us  2008-12-03  01:30:40.287
  40.0  CTL    01 0b 00 00  00 00 00 00  SET INTERFACE          36.1.0        41ms  2008-12-03  01:30:40.328
  40.0  CTL    a1 fe 00 00  00 00 01 00  GET MAX LUN            37.1.0        35ms  2008-12-03  01:30:40.364
  40.0  DI    00                        .                      37.2.0        5.2ms  2008-12-03  01:30:40.369
  40.2  DO    55 53 42 43  a8 78 d3 88  USBC.x..                38.1.0        1.9ms  2008-12-03  01:30:40.371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38.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38.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38.1.24
  40.1  RSET                                                    39.1.0        2.0ms  2008-12-03  01:30:40.373
  40    RSET                                                    40.1.0        19sc  2008-12-03  01:30:59.998
  40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0.2.0        188ms  2008-12-03  01:31:00.187
  40.2  DO    55 53 42 43  a8 78 d3 88  USBC.x..                41.1.0        1.9ms  2008-12-03  01:31:00.189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41.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41.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41.1.24
  40.1  RSET                                                    42.1.0        1.0ms  2008-12-03  01:31:00.190
  40    RSET                                                    43.1.0        19sc  2008-12-03  01:31:19.997
  40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3.2.0        187ms  2008-12-03  01:31:20.185
  40.2  DO    55 53 42 43  a8 78 d3 88  USBC.x..                44.1.0        1.9ms  2008-12-03  01:31:20.187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44.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44.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1.24
  40.1  RSET                                                    45.1.0        1.0ms  2008-12-03  01:31:20.188
  40    RSET                                                    46.1.0        19sc  2008-12-03  01:31:39.997
  40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6.2.0        188ms  2008-12-03  01:31:4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