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dowsMobile系统是否可以定制?

楼主(2008-01-11):
请问WindowsMobile系统是否可以定制?
有没有开发板可以定制WM系统的?我看到通常的开发板都是WINCE的...从WINCE到WM,还有哪些过程?
做一个wince或者WM的产品要给微软钱么? 多少钱?
微软
wince
产品
开发

网友A:
我们一般上的开发板实际上裁的系统为wince core版本,也就是内核版本.大概一个内核需要100左右,这个是最便宜的.
如果客户要求添加多媒体播放器,例如media player就要另外加钱了.
在PB可以裁WM系统的,WM系统也就是core版本上增加了不少的组件,所以价格要比core贵不少.
因此,WM系统也可以定制的.
微软wince收费跟其他软件收费不一样,他是按照设备的个数来收取的.

网友:
楼上回答的不对。
WM也可以定制,但是要有PB FOR MOBILE的开发包,这个MS只面向大的公司,个人和一般公司是没有可能获得的(当然,盗版除外)。
WM和wince的产品,MS都要收license,按每台设备收。wince的core lincese官方报价是3美金,WM的license要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