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D卡驱动???

楼主:
请问大家,wince要显示SD盘符,sd的驱动运行到什么阶段?
是
驱动只要把sd controller初始化正确,注册hostcontroller成功,
还是在对sd卡有读操作,读取信息后才会出现盘符??
谢谢!

网友:
把SD卡驱动程序整好就OK了!!!

网友:
要显示盘符,文件系统要调用RegisterVolume成功才可以

网友:
现在,SD hostcontrollor注册成功,驱动 检测卡的线程,检测到卡的插入,在SDHCDIndicateSlotStateChange(m_pHCContext, 0, DeviceInserted)后,就看不出什么反应了,SD卡的驱动在这之后去哪执行??? 应该是bus层开始调用hostcontrollor层??执行呢??

谢谢!

网友:
在你底层的SDHCDIndicateSlotStateChange执行后就交给sdbus层的线程去处理了。
这部分开始处理卡的identification的过程,你可以检查这部分。

网友:
我也是最近刚刚解决类似的问题,问题还是出在sdhc的驱动里面,检查GPIO口的配置,特别是CMD pin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