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把S3C2410的USB 的从口设置为主口

楼主:
各家的开发板再用S3C2410的芯片时,USB有1个主口,1个从口,从口主要是使用来下载NK或其他程序,目前要把从口实现进入系统后也可以作为主口使用,如何更改喃?

网友:
硬件支持才行,主口可以当设备口用,但设备口就不能变成主口了。

网友A:
除非你能够实现USB OTG功能!

网友:
做不到。

2410只有一个可以做为host

另外一个只能做为client

网友:
3楼说的不错,2410和2440 一样1个host1个slave,不支持otg,所以楼主说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主USB口上扩展呢?

网友B:
同一个口应该不可能实现吧,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口应该不可能实现吧,从来没有听说过

可以,USB OTG技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能够实现USB OTG功能!

非常之头痛的东东。。。。OTG...我整了快一个月。。还是只能slave。。。哎放弃了。

网友: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开始下载UBOOT时可以作为从口,进入系统后从口可以作为主口正常使用,别人已经实现。我正在找资料,做好后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