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fs问题.

楼主(2008-06-12):
tffs问题.
我要在FLASH上建立个TFFS文件系统.FLASH大小为16M.前7M空出来放bootrom.bin,对后9M建立TFFS.FLASH基地址为FE000000,从FE700000地址到结尾的9M作为TFFS.
在systffs.c文件中,设置flash基地址为FE700000大小为0x900000.
现在问题是:在shell中,调用tffsshow函数就报告"通信失败".这个问题就出在i28f128Identify函数里的中的flmap函数.
不知道这个函数做什么用,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怎么样
做什么

网友A:
这个我们做过,我们是把28f128分成2\4\8M 3个tffs,2M用来保存bootrom.bin,
从你的问题中怀疑你的地址map有问题

网友B:
终于有 人给回复我了,先谢谢。
好像是MAP地址问题。
FLASH中有bootrom.bin.在BSP中的syslib.c那个MMU映射数组里已经把整个FLASH映射进来了,也就是在bootrom中已经把FLASH全部MMU了,基地址FE00000大小为0x1000000。在systffs.c中,把tffs开始地址和大小设为FE00000开始的任意16M内都不行。
地址MAP要注意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