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转换的问题(0~10V<->4~20mA)

楼主:
最近做AD和DA,要求AD输入信号是(0~10V,4~20mA),DA输出信号也是(0~10V,4~20mA)
AD在我使用了1K和1K两个分压电阻后硬是把0~10V变成了0~5V然后并个电容再接AD芯片,电流是使用了250欧的取样电阻后由4~20mA转成1~5V,基准电压就是5V的,这样的话感觉损失了20%的精度..但算是勉强解决了
然后DA就有问题了,我选的是超级冷门无极限的DAC7725芯片,0~10V输出是解决了,但问题又来了...使用该DA芯片4~20mA的输出该怎么办呢?此外AD那部分是否可以吧4~20mA直接转为0~5V而不是1~5V呢?

网友:
加一级运放,偏置调上去,再变电流输出

网友:
ad后要进处理器吧,是不是可以软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