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在axd调试中为什么不能用printf()函数?

楼主(2008-05-31):
在axd调试中为什么不能用printf()函数?
如果不用到printf()函数的话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加了这个函数后就死掉,内存里的值也不对了。要怎么设置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要设置这两个地方,
1.OPTIONS -> CONFIGURE TARGET -> ARMULATE;
2.OPTIONS -> CONFIGRUE PROCESSOR -> SEMIHOSTING -> 选中
可是我这个里面这两个都是灰色的不可用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内存
网上
程序

网友A:
AXD是盗版的?正确破解了吗?

网友B:
是盗版的,但是不知道破解完全没有啊,因为暂时来说我用的功能也就那么几个。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C:
灰色的可能是功能不完全版本,或者破解不完全。你重新下载一个看看。不过貌似AXD早就over了吧。要不换个最新的RealView

网友D:
是我H-JTAG没有设置好,现在设置好了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out of heap memory!
找了些资料,看了设置都是对的,但就是不能运行,不打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