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分二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串口一分二连接的问题
我想用一台主机连接两个终端,串口只有一个,不能加串口卡什么的。
主机(发送接收)
|——————从终端(只收不发)
主终端(发送接收)
我试过直接从主机与主终端的串口连接线中并接出一条线到从终端去,但并不成功,主机与主终端的通信也不通了。
请问我要怎么弄?
主机
连接线
串口卡

网友A:
在程序里面里面使用通信协议
给每个串口一个识别号,在发送时候给出地址帧和数据帧

网友B:
TTL电平是支持这种主从式连接方式的,
但是232电平的驱动能力可能不够,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线路上的波形,加从终端前后有何变化,
试着能不能把串口线做短一些,实在不行就转成485接口,

网友C:
直接连起来就好了,关键是定好协议,懂得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