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一台电脑控制另一台电脑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关于用一台电脑控制另一台电脑键盘的问题
目前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控制一台电脑的键盘事件。但是这台电脑不允许安装其他软件,所以采用安装软件方式控制键盘是没办法了,只能通过可编程键盘连接控制电脑和被控制电脑,在控制电脑发送相应键值,以达到被控电脑的相关操作。就是需要数据线(串或并)或者其他方式硬件,以接收控制端电脑健值再在被控制端响应。各位,有办法否??
台电脑
键盘

网友A:
用KVM设备可以吧,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哈哈,接个键盘得了

网友C:
被控制电脑不允许安装任何软件,只使用外置连接线的方式,就想达到控制的作用?
网线算不算?想好再说!
你太夸张了,这样的功能比那些木马强千万倍了,以后都不敢上网了,因为随时可能被人控制键盘事件。而系统的事务,99.9%是可以通过键盘完成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用线把控制电脑和被控电脑连起来吧,控制电脑输出模拟实际键盘的键值不就行了

网友E:
做一个机器手臂,用一台电脑控制他敲键盘

网友F(2008-12-10):
去www.leed-tech.com上,有键盘广播器,鼠标广播器,可以同步同时控制几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