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解决EVC编译错误

楼主:
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Configuration: SDMMC - Win32 (WCE ARMV4I) Release--------------------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h(917)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LPDOCINFO'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7) : error C2065: 'LPDOC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7)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lpDocInfo'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7) : error C2433: 'CDC::StartDoc' : 'inline' not permitted on data declarations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7) : error C2350: 'CDC::StartDoc' is not a static member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7)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8)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58) : error C2447: missing function header (old-style formal list?)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0) : error C2039: 'StartPage'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0) : error C2660: 'StartPage'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1 parameters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2) : error C2039: 'EndPage'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2) : error C2660: 'EndPage'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1 parameters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4) : error C2039: 'SetAbortProc'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4) : error C2065: 'ABORTPROC'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4)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lpfn'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4)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6) : error C2039: 'AbortDoc'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6) : error C2660: 'AbortDoc'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1 parameters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8) : error C2039: 'EndDoc' : is not a member of '`global namespace''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2440t6\mfc\include\afxwin1.inl(968) : error C2660: 'EndDoc'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1 parameters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SDMMC.exe - 20 error(s), 0 warning(s)
=============================================
几个月前用过一下子EVC,那时候装上SDK就可以编译下载了。这次同样这样做,却不行了。
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怀疑GWES组件没加进你的NK

网友:
检查一下Include的路径
在Options里面

网友A:
是定制组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定制组件的问题

对,我发现有些组件没有。

我换了个SDK就可以编译了。

网友B:
已经解决错误,是没有选那个MFC类库。

网友:
对的,是在构建CE镜像时,缺少加入MFC类支持:

在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MFC)路径,添加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MFC)组件,这样导出SDK以支持EVC++4.0的M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错误,是没有选那个MFC类库。

请问怎么选择啊,能不能告知详细的步骤,因为是新手,但是正好出现了与楼主同样的问题,所以请不惜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