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中DM9000的初始化,链接

楼主:
EBOOT中在初始化DM9000之前读取其ID一直返回错误,下面是程序:

uint8 ReadReg(uint8 offset)
{
        *((volatile uint8 *)(IOBase)) = (uint8)(offset);
        return ((uint8)*((volatile uint8 *)(DataBase)));
}

static BOOL Probe(void)
{
        BOOL r = FALSE;
        DWORD id_val;

        id_val = READ_REG1(0x28);
        id_val |= READ_REG1(0x29) << 8;
        id_val |= READ_REG1(0x2a) << 16;
        id_val |= READ_REG1(0x2b) << 24;

        EdbgOutputDebugString ( "id_val = %x\r\n", id_val);
        if (id_val == DM9000_ID) {
                RETAILMSG(1, (TEXT("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r\n")));
                DM9000_rev = READ_REG1(0x2c);

                r = TRUE;
        }
        else {
                RETAILMSG(1, (TEXT("ERROR: Probe: Can not find DM9000.\r\n")));
        }
        //这里id应该是0x90000A46
        return r;
}

出错信息如下:

id_val = E0B0E0E0
ERROR: Probe: Can not find DM9000.
DM9000: MAC Address: 0:0:0:0:0:0
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ERROR: OEMPlatformInit: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刚开始弄这个,有点摸不着头脑。
想问一下这个读取DM9000的错误是怎么回事?怎么修改?
还有和DM9000相关的控制寄存器是那些?在那里看呢?
我的平台是wince5.0+S3C2440.

网友A:
1,看看CS、时序等的配置正确不正确,我强烈怀疑这点;
2,如果上面都是正确的话,看看寄存器的地址有没有写错、定义错
3,看看虚拟地址:IOBASE/DATABASE是不是正确映射了

我想问题大概只有上面三条吧,再检查检查吧

网友:
学习一下,DM9000还没有玩过呢!!!标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看CS、时序等的配置正确不正确,我强烈怀疑这点;
2,如果上面都是正确的话,看看寄存器的地址有没有写错、定义错
3,看看虚拟地址:IOBASE/DATABASE是不是正确映射了

我想问题大概只有上面三条吧,再检查检查吧

恩,确实是地址映射有问题,cs是接在bank4,的bank4的基址影视被我改过,
改回来就可以连接上了!谢谢了!

但是还有些不明白:

pfnEDbgInit      = DM9000DBG_Init;
pfnEDbgGetFrame  = DM9000DBG_GetFrame;
pfnEDbgSendFrame = DM9000DBG_SendFrame;

这里DM9000DBG_Init等参数是怎么传递的?

DM9000DBG_Init定义如下:

BOOL DM9000DBG_Init(BYTE *iobase, ULONG membase, USHORT MacAddr[3])
{
        BOOL r = FALSE;

        bIsPacket         = FALSE;
        dwEthernetIOBase  = (DWORD)iobase;
        dwEthernetDataPort = dwEthernetIOBase + 4;
        dwEthernetMemBase = membase;

       r = Probe();        //Detect DM9000
       .
       .
       .
}

网友A:
pfnEDbgInit      = DM9000DBG_Init;
pfnEDbgGetFrame  = DM9000DBG_GetFrame;
pfnEDbgSendFrame = DM9000DBG_SendFrame

因为没有源代码,所以我不好说。你看看能否搜到pfnEDbgInit、pfnEDbgGetFrame的调用的地方,如果搜索到了,你就可以看到参数传递的方式了;如果搜索不到,那说明肯定是NDIS调用的,你可以看MS的文档,上面会有很详细的描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nEDbgInit      = DM9000DBG_Init;
pfnEDbgGetFrame  = DM9000DBG_GetFrame;
pfnEDbgSendFrame = DM9000DBG_SendFrame

因为没有源代码,所以我不好说。你看看能否搜到pfnEDbgInit、pfnEDbgGetFrame的调用的地方,如果搜索到了,你就可以看到参数传递的方式了;如果搜索不到,那说明肯定是NDIS调用的,你可以看MS的文档,上面会有很详细的描述的。

恩,你说的对。
惭愧,看代码不仔细,我以前一直以为pfnEDbgInit是DM9000DBG_Init返回值的类型,
刚看了一下,发现它原来是个函数指针,明白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