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图象无损压缩,求算法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include
typedef struct {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MPFILEHEADER_T;

struct BMPFILEHEADER_S{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typedef struct{
        DWORD      biSize;
        DWORD      biWidth;
        DWORD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DWORD      biXPelsPerMeter;
        DWORD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MPINFOHEADER_T;
unsigned char array[8]={0,0,0,0,0xff,0xff,0xff,0};
void Snapshot( BYTE * pData, char * filename )
{
  int width=320;
  int height=240;
      int size = width*height/8;
      BMPFILEHEADER_T bfh;
      bfh.bfType = 0x4d42;
      bfh.bfSize = size + sizeof( BMPFILEHEADER_T ) + sizeof( BMPINFOHEADER_T )+8;
      bfh.bfReserved1 = 0;
      bfh.bfReserved2 = 0;
      bfh.bfOffBits = bfh.bfSize - size;

      BMPINFOHEADER_T bih;
      bih.biSize = sizeof(BMPINFOHEADER_T);
      bih.biWidth = width;
      bih.biHeight = height;
      bih.biPlanes = 1;
      bih.biBitCount =1;
      bih.biCompression = 0;    /*******************/
      bih.biSizeImage = size;
      bih.biXPelsPerMeter = 0;
      bih.biYPelsPerMeter = 0;
      bih.biClrUsed = 0;
      bih.biClrImportant = 0;

      FILE * fp = fopen( filename,"wb");
      if( !fp ) return;

      fwrite( &bfh, 1, sizeof(BMPFILEHEADER_T), fp);
      fwrite( &bih, 1, sizeof(BMPINFOHEADER_T), fp);
  fwrite( array, 1, 8,fp);
      fwrite( pData, 1, size, fp );
      fclose( fp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RGB[320*240/8];
FILE * fpf = fopen("keyima.bin","rb");
    if (!fpf) return;
    fread(pRGB,1,9600,fpf);
Snapshot((BYTE* )pRGB,"C:\\test.bmp" );
}

这是我的程序
请大家看看
现在就想在程序里实现无损压缩
请大家帮帮吗?帮实现一下
谢谢拉谢谢拉

网友:
bmp无损压缩,用lz77算法,那就相当于是png了,去找下png编码的资料

网友:
bmp无损压缩 简单的还有行程压缩

在WINDOWS的位图文件中采用了这种压缩方法。该压缩方法编码也是以两个字节为基本单位。其中第一个字节规定了用第二个字节指定的颜色重复次数。 如编码 0504表示从当前位置开始连续显示5个颜色值为04的像素。当第二个字节为零时第二个字节有特殊含义:0表示行末;1表示图末;2转义后面2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分别表示下一像素相对于当前位置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这种压缩方法所能压缩的图像像素位数最大为8位(256色)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