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中断

楼主:
大家好:
    在进行单片机与上位机串行通讯的过程中,单片机主动发送,上位机中断接收,单步执行进不了中断,全速执行可以进入中断,不知是什么原因!按理讲,单步执行也可以进入中断的!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你程序在单步处停住了,来再多的数据,它也不会中断呀!

网友:
我的机子没有问题哈...

LZ看一下你的中断条件是否完全覆盖你的响应时段...

网友:
设断点,不要设单步

网友:
单步是靠手一步一步执行,速度是非常慢的。。

有些中断只在瞬间才能进入,你用手动就进不去了

网友:
3楼说的对,用断点而不是单步。

网友:
是的
我在中断里面设了断点,然后全速执行,可以进中断的!
说明设置进入中断的条件是正确的
就是单步执行时进不了中断
还有更有趣的是
在全速执行到断点后,此时单步执行代码,中断程序执行完毕后,可以返回到进入中断前的子函数!!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中断程序不正确吧,中断保护的入栈地址不正确,或者出栈时的地址不正确.

网友:
单步执行很可能就捕捉不到中断,用断点是正解

网友:
我是过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