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问题1:wince5如何访问0xA0000000以上的地址;2:若调用了 ...

楼主(2008-03-11):
问题1:wince5如何访问0xA0000000以上的地址;2:若调用了平台相关的函数,如ceddk的MmMapIoSpace,那应用程序还可以在别的平台运行吗
如题:
问题1,如果直接访问会报错:access violation,如何可以强行访问?
2,如果应用程序调用了pb生成的一些库,比如s3c2410工程里的,那程序在XScale机器上还能运行吗?
谢谢!
平台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
用API 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可以实现0xa000——0000以上地址
我想在XScale还应该还是能运行的,因为是API,不过没有实验过!

网友:
为什么要访问0xA0000000以上的地址呢?是要访问的特定的设备吗?是就应该只能在你的设备上执行了。
如果调用的是WINCE的API就应该能在XScale上执行。

网友A(2008-05-01):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