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的中断驱动只执行一次

楼主:
最近在做SPI的中断模式驱动,在我向rSPTDAT0中写数据时,正常执行了ISR,IST,并且在IST中我输出了rSPRDAT0的值,也是我写入rSPTDAT0的数据,可是在我第二次向rSPTDAT0写数据时,竟然都不执行ISR了(我在ISR中输出了调试信息以检测ISR是否运行)。IST中我也执行了InterruptDone。在第一次我向rSPTDAT0写数据前我特意的输出了几个中断寄存器的值(rSRCPND、rINTMSK、rINTPND),在第二次我向rSPTDAT0写数据前,我也输出了这些值,是完全相同的,也排除了中断标志位没清引起的再次中断不能执行的问题.请问还会有哪儿的问题导致第二次中断不能执行呢?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spi controller 寄存器,你忘记把某些位清掉或者重新置位了,还有cs这个pin 在数据发送完后,要high一般

网友:
谢谢回答,是我自己在第二次写rSPTDAT0时,准备标志位检测错了,手册上说1为准备好,我判断0为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