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MSCOMM控件实现串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
PC机与单片机串行通信。我遇到的问题:发数据少于8个,能正确接收,汉字少于4个,能正确接收;若发多了,只能收到8个数,汉字只能收4到个,而且接收区不能连续显示。用串口调试工具验证单片机中程序没错,我用的是VB企业版中的MSCOMM控件,程序代码如下: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发送数据
Dim outdata As String

outdata = Text1.Text
MSComm1.Output = outdata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Unload Me       '退出串口调试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初始化串口
With MSComm1
MSComm1.CommPort = 1  '选串口1
MSComm1.Settings = "4800,n,8,1"   '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
MSComm1.PortOpen = True  '串口打开
.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RThreshold = 1
End With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indata As String

With MSComm1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有接收事件发生,
  indata = MSComm1.Input     '
  Text2.Text = indata '显示字符

End Select
End With
End Sub
command1发送按钮command2退出按钮text1发送区显示text2接受区显示

网友:
是收发都如此,还是只有一方如此?

单片机和程序有没问题?主要是协议参数有没不妥的地方?

网友:
在form_load中加入

MSComm1.InputLen = 1 '当使用MSComm1.Input时,每次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字节。

试试

网友:
我也与到过但是,比你的要长些。你只要把MSComm1.Input的值每次都加起来。
buf=buf+MSComm1.Input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接收数据没问题,只是负责显示的文本框的问题,将Text2.Text = indata '显示字符 改为
text2.text=text2.text+indata+vbcrlf,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