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运行问题:找不到XXX(或它的某一个组件)。

楼主:
在EVC4下面编译好的MFC程序,在wince5.0模拟器上运行时,出现错误:
找不到test1(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哪位大侠碰到过这种问题,请指教

网友:
你的MFC程序是否加载了其他的ocx或者非MFC的动态链接哭,或者其他的数据文件?

网友:
用最简化MFC程序进行验证,就是用Wizard生成标准程序后不改动,然后编译运行。
如果还出问题,就看下面。
模拟器是你自己定制的吗?要么就是定制模拟器时没选MFC组件,要么就是在导出SDK时,MFC没选吧。重新定制一下。

网友:
加载了,但是我试过生成一个很简单的mfc对话框程序,不添加任何代码,依然是这种错误,很郁闷。

网友:
模拟器用的是wince5.0,不是自己定制的。不过最简单的程序把use mfc in a share dll改成使用静态mfc就可以了,不解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你的模拟器不支持MFC。

网友:
我刚刚把mfcce400.dll和mfcce400d.dll加入到模拟器中,最简单的test程序可以运行了,我自己的程序还是不行。这跟我程序里面使用到了别的lib和dll有关系吗?请问一下要怎样设置这些动态库和静态库

网友:
你的程序连接了别的lib吗?你细致查一下。如果找不出来,就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逐项添加你的程序,直到发现不能运行为止。

网友:
我的程序连接了几个自己写的lib库和dll库

网友:
要把自己写的dll也复制到程序文件夹下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

网友:
zhcf45, 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