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怎样使新创建的对话框覆盖原来的对话框

楼主(2008-07-30):
wince中怎样使新创建的对话框覆盖原来的对话框
如题
wince
对话框
WindowCE

网友A:
用VIew不行么

网友B:
1.本来就会覆盖,只要对话框的属性是visable
2.不行就SetForegroundWindow把它前置
3.不行就把原来的对话框隐藏了
4.再不行就是你代码有问题

网友C:
难道你创建的没法覆盖原来的?不用做任何事,默认生成的都是能覆盖的,因为新生成的都是在前台的。
用模式对话框,被遮住的,就无法被显示出来,除非前面这个关闭。用非模式的,被遮住的还是能被切换出来的,所以隐藏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我把后面的那个设成popup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