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数组存储在c8051f330内部8k的flash中?谢谢

楼主:
我主要是想做个供lcd使用的字库

网友A:
用 (数据类型 const code 数组名)定义就可以吧.

网友:
在Keil C下:

引用 网友A:
用 (数据类型 const code 数组名)定义就可以吧.

网友B:
code关键字声明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de关键字声明一下即可

支持

网友:
定义数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