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2005在wince下如何实现进程间实时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02):
求助:vb2005在wince下如何实现进程间实时通信问题
vb2005在wince下如何实现进程间实时通信问题,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wince
如何
通信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IMPORT一下COREDLL.DLL,注册一下SENDMESSAGE这个API就可以发消息了,接收消息我没在VB.NET下用过,应该也有相应的机制的:)

网友B:
谢谢关注,sendmessage的确可以发消息,但另外的进程无法捕获发来的消息,如有解决方案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C:
WM_COPYDATA消息,最简单。
好像
一书上有讲述。

网友D:
好多种啊
找下进城之间的通讯有11种方法之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