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evc下如何配置directshow的编译环境?

楼主(2008-03-03):
请问在evc下如何配置directshow的编译环境?
我用的是ce5.0,WINCE500\PUBLIC\DIRECTX\SDK 这个目录里面有INC、LIB、SAMPLE三个目录
不知应该怎样配置呢?用模拟器。
VC下配置directshow的我就知道,但貌似写CE的不能用VC那些库的吧?
目录
PUBLIC
模拟器
如何

网友A:
没什么特殊的配置,就是指定头文件和要链接的库。
但是用模拟器你要注意,因为标准的模拟器是不包含directshow组件的,所以运行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