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 在Wince中时间显示

楼主(2008-05-12):
菜鸟问问 在Wince中时间显示
想在一个EDIT控件里显示系统当前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
有没有相关的控件呢?
不要time picker
时间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显示时间都需要用空兼做吗?

网友B:
直接获取系统时间,转换相应的格式来显示,之前有贴子问过关于系统时间的,lz去找找吧

网友C:
直接获取时间,打印成字符串,在edit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