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请教一下,我做WinCE的通用程序开发,用什么设备比较好 ...
badapple628
badapple628

网友A(2008-02-29):
请教一下,我做WinCE的通用程序开发,用什么设备比较好?
如题,我们的产品是一个标准usb hid外设,需要在市面上大部分使用wince系统的设备中使用,现在做研发工作,请问:
1、此方案是否可行?
2、我在开发阶段用什么硬件平台比较好?
3、是否需要为每种不同的硬件平台提供usb hid驱动程序?当然前提还是假设目标硬件设备已经在使用wince系统,目标硬件暂定为市面上流行的使用wince系统的设备。
请各位给些建议,谢谢
wince
程序
开发
设备
WindowCE

网友B:
那就看你们的受众群主要使用什么样的设备了。
这个很难说的。
现在主流是wince 5的,wince 6的也开始多了。
但是也是有的客户使用wince 4.x 的设备。
要是移植容易你们可以全部版本都作。
要不就根据你们的主要客户的使用情况来看了。
开发阶段的sdk做好使用microsoft 的 standard sdk
平台自己找个主要客户的设备或客户量大的设备或容易得到的设备。
关键是多做研究。在开发时尽量不使用平台相关的东西。
不过对于驱动来说,要做到平台独立还是很有挑战的。

网友C:
驱动来说可以考虑为不同的平台开发不同的驱动,这个不一定要通用的东西

网友D:
USB 大部分的ce系统都支持这个驱动的.

网友E:
请问第二点:2、我在开发阶段用什么硬件平台比较好?
我应该去买一台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pda做开发好呢?希望是现在市面上用户量相对较多的,能够找到bsp包可做usb hid开发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