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WINDOWS XP上装了Platform Builder,如何用这个平台连接到装有WINDOWS CE的设备并修改其中的注册表呢?

楼主:
您好:我在WINDOWS XP上装了Platform Builder 4.2,如何用这个平台连接到装有WINDOWS CE的设备并修改其中的注册表呢?
我是一个NAE(江森公司的一种控制器)里面装有一个WINDOWS CE系统.通过一个江森公司的软件平台可以远程登陆NAE,进入WINDOWS CE系统.其视窗如下:

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NAE(江森公司的一种控制器),

vs2005中有自带的注册表编辑器,程序->vs2005->remote tools->remote registry editor

网友:
jingjing_123 大哥我想问你一下,如果用VS2005,是怎么样连接到Windows ce呢?用232串口还是直接web访问?
我上面的是NAE(控制器,装有WINDOWS CE 系统)连上局域网,用web方式访问控制的.

网友:
装上activesync,去微软网站下载

网友:
你wince指的是平台吗,
安装同步软件,用usb可以连接上

网友:
wince PB的tool菜单下有一个选项可以查看注册表

网友:
activesync ,wince PB,这些软件是装在WINDOWS CE上还是装在我XP系统的电脑上,我现在是远程登录WINDOWS CE系统的,我有一个工具可以用FTP方式登陆到WINDOWS CE更改添加文件。

网友:
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困境,就是我装了Platform Builder,但不知道如何连接上WINDOWS CE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