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Wince5.0 模拟器 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这个问题好像是新手必问的问题。
    在VS2005,没有Wince5.0的仿真程序。现在我要做个Wince5.0 的应用程序,想调测,就必须先接设备。
接设备我是通过ActiveSync4.5做的。
    问题是我习惯开发时每一段代码都调试,好以后才进入下块代码的编写。我还不能老带着设备跑,想使用
Wince5.0仿真器,或者模拟器,,下载几个都没有试验成功,感觉挺失败的。。
    那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参考的帖子

http://www.avantech.com.cn/bbs/thread.asp?tid=96

但是我直接按
“Using the CE DeviceEmulator.rtf”
的步骤一步不拉的做了一遍。

就可以使用了

我的系统是xp, wince5.0 vs2005

网友:
关注!
要下班了,做个记号,下次再来看看。

网友:
Using the CE DeviceEmulator.rtf
照这个做就行了,下载回来的bsp包里有这篇文章
或者偷懒点下个别人用这个bsp做的nk.bin 替换掉VS2005某个自带模拟器的NK.bin 然后在仿真器设置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还是自己定制的用的顺手

网友:
mark。
目前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我是太笨了,我也照着这个文件做了,可是就是部署失败。
唉,愁人啊!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好的,我也做一下看看。

网友:
有Platform builder5.0吗?有的话自己做一个,参考文档
http://www.diybl.com/course/3_program/jdkf/2007926/74218.html
这个文档比较全.

网友:
如果没有的话,给个邮箱,我做个发给你

网友A:
我也要啊,这个问题真是急死我了,顺便问个很菜的问题,在vs2005下开发wince程序,为什么很多wince不支持的类库IDE也让我编译通过啊,拿到wince系统上运行又出错?
我的邮箱,楼上的兄弟也给我个,mfkygazb1@126.com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加QQ聊一下啊,问几个问题。我的QQ:43130726

网友B:
我也是参照文档,用pb5.0定制的sdk在vs2005上报连接设备失败。
nk.bin是可以正常加载的。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参照文档,用pb5.0定制的sdk在vs2005上报连接设备失败。
nk.bin是可以正常加载的。好郁闷。

需要在VS2005上重新设置一下模拟器的屏幕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啊,这个问题真是急死我了,顺便问个很菜的问题,在vs2005下开发wince程序,为什么很多wince不支持的类库IDE也让我编译通过啊,拿到wince系统上运行又出错?
我的邮箱,楼上的兄弟也给我个,mfkygazb1@126.com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加QQ聊一下啊,问几个问题。我的QQ:43130726

我也初入嵌入式,楼主问题我也遇到了,希望好心人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用SDK导出BSP的话,需要注意,有些CATALOG ITEM最好加上,不然生成的SDK里面有些东西会用不了,要加哪些,自己慢慢看。
还有一个就是SDK-》属性-》Emulation->configuration 不能选NONE 不然的话,在这个OS工程里可以连接模拟器,一生成SDK安装后,连的时候就出部署错误。

我也是这个问题烦了好几天,明明在OS工程里能连上模拟器,装了后就死活不行。
希望对你们有用。

网友:
我问个很弱的问题,我看大家都说先装WINCE,再用BSP导出SDK。请问以上操作是不是要在硬件上进行啊。我在XP下进行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