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一个整流电路后面为了防止涌流,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

楼主(2008-10-17):
请问在一个整流电路后面为了防止涌流,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如题,最近在看一块电源,电源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规格为450V,开机后可能通过整流桥以及滤波电容的电流很大,这个电路是在EMC滤波电路之前在零线上加一个NTC电阻TH01。请问这种措施行吗?
电容
规格

网友A:
在整流桥后面加NTC电阻是可行的,这种NTC叫负温度系数电阻,常温时阻值高,能起到限制电流的制作,工作后会发热,然后阻值就降下来了,不影响后面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B:
串一个电感应该可以吧,我认为开关的浪涌 可以理解为高频。

网友C:
串一个电感.

网友D:
其实具体哪个效果好,楼主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