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刷新

楼主(2008-03-20):
界面刷新
我的程序(EVC开发)在WIN CE上跑时,不同界面之间切换比较闪动,不知道哪位有什么方法避免?
我的对话框(非模式的)有背景图片。
程序
对话框

网友A:
除了技术上采用双缓冲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做了.
就算采取了双缓冲也不能够避免界面切换之间的闪动.
大部分原因还是你的硬件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使用WTL技术? 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B:
wtl在背景图片比较大的情况下切换也会有闪烁的。

网友C:
怎么做双缓冲?楼上能够说的具体点吗
急需解决。

网友D:
去看他的过去回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