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如何运行时修改CPU的主频?

楼主:
因为基于Wince平台的嵌入式设备在大多时候都没有以高主频运行。但是,希望在需要时动态地改变CPU的主频来提高它的运算能力。请问Wince下有这个接口吗?
谢谢!

网友:
哈哈,问题越来越神奇了。
-------------------------------
这个运行的频率是刚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你现在突然要改动他,我估计不行。在bootloader阶段还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主频一旦改变,你的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比如波特率,你改了之后,会涉及好多,USB相关的时钟等。

貌似PC机都不能在运行的时候改变的。不知道有什么高人真这么做过。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强, 到底行不行呢?

网友:
可以的,跟系统相关的接口是OEMIdle
可以参考Intel平台的IPM,三星平台的DVS,这都实现了动态调频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不过这一般都需要PMIC的支持,即可以调节CPU Core的电压,不然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要看硬件的支持,比如动态电压和自适应电压,单独调整频率是不行的,我以前试过修改分频系数,结果bootloader后就跑飞了

网友:
绝对可以!我刚刚做好这样的事情。

重要的是看你使用的什么芯片,如果是三星的,我告诉你怎么做,别家的我就不懂了,但我想原理总是一样的。

在三星的平台上,有个OEMIDLE()函数,实现了降频和恢复回去的方法,你既可以在这里实现降频升频,也可以在OEMinit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系统频率,当然了,因为主频跟外设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得考虑好和外设的分频比、锁频时间等等,建议这部分用汇编写。当然了,每个CPU有它的推荐频率的,不可能升太高,而且,升频要电压一并升上去。

所以,我的结论是:坚决可以,但实现起来要注意一些细节。

网友:
如果可以,真是不错啊。

在空闲的时候降低频率,功耗会大大降低。真是不错的方法。学习,学习。

网友:
靠,都赶上我pc的cpu了,超频+智能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真是不错啊。

在空闲的时候降低频率,功耗会大大降低。真是不错的方法。学习,学习。

实际上,降频降低功耗相对来说是不多的,只有当CPU处于idle状态的时候,降电流才厉害,基本上可以降几十mA。

网友C:
Seven_zhangxw
OEMIdle看了一下,主要是修改PWM寄存器降频和恢复频率,如果升高频率,怎么处理外设的分频和锁频呢?比如UARTs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关注!

关注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调Memory和Bus的频率的,这会影响到外设的
只调Core的频率,最主要省电的是通过调低CPU的Core电压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ven_zhangxw
OEMIdle看了一下,主要是修改PWM寄存器降频和恢复频率,如果升高频率,怎么处理外设的分频和锁频呢?比如UARTs的时钟

一般来说,系统一起来的时候默认就是最大频率了,这样,你就不能再升频率了。现在考虑的是如果现在是工作在低频率下,你还可以往上升,我贴一段代码你看看:
;------------------------------------------------------------------------------
; Clock Division Change funtion for DVS on S3C2440A.
;------------------------------------------------------------------------------
;UPLLVAL                EQU         (((56 << 12) + (2 << 4) + 2))        ; 48MHz,Fin=12Mhz
;==========================================================
;void DVS400MHz(void)
;==========================================================
        LEAF_ENTRY        DVS400MHz                ;400Mhz, 1:3:6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7                                ;1:3:6
        str     r1, [r0]

        ldr                r0, = LOCKTIME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1, = 0x00ffffff
        str                r1, [r0]

;        ldr     r0, = UPLLCON                ; Fin=12MHz, Fout=48MHz
;        ldr     r1, = UPLLVAL
;        str     r1, [r0]

        nop ; Caution: After UPLL setting, at least 7-clocks delay must be inserted for setting hardware be completed.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MPLLCON                ; Configure MPLL        ; Fin=12MHz, Fout=50MHz
        ldr   r1, = 0x5c011                                ;PLLVAL        ;(((92 << 12) + (1 << 4) + 1)) ;Fin=12Mhz
        str                r1, [r0]

        ; delay
        mov     r0, #0x200
51   subs    r0, r0, #1
        bne     %B51

            ldr                r0, = LOCKTIME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1, = 0x2                                ; 1us for only change SDIV value
        str                r1, [r0]
        mov                pc, lr

;==========================================================
;void DVS266MHz(void)
;==========================================================
        LEAF_ENTRY        DVS266MHz                ;266Mhz, 1:2: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03                                ;1:2:4
        str     r1, [r0]

        ldr                r0, = LOCKTIME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1, = 0x00ffffff
        str                r1, [r0]

;        ldr     r0, = UPLLCON                ; Fin=12MHz, Fout=48MHz
;        ldr     r1, = UPLLVAL
;        str     r1, [r0]

        nop ; Caution: After UPLL setting, at least 7-clocks delay must be inserted for setting hardware be completed.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MPLLCON                ; Configure MPLL        ; Fin=12MHz, Fout=50MHz
        ldr   r1, = 0x76061                                ;PLLVAL        ;(((118 << 12) + (6 << 4) + 1))
        str                r1, [r0]

        ; delay
        mov     r0, #0x200
52   subs    r0, r0, #1
        bne     %B52

            ldr                r0, = LOCKTIME                ;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1, = 0x2                                ; 1us for only change SDIV value
        str                r1, [r0]
        mov                pc, lr

网友:
上面用C来写比较明了点

还有,这个波特率也要根据相关参数改动一下。不然打印信息不正常了。
CPU供电电压在哪里改动的呢?

好的,这个方法有空试试。也许电池使用时间会高一点。

网友E:
wince下肯定是没有这个接口的!

都知道可以通过修改MPLL来调整CPU的主频,不过在wince系统运行中做这样的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一般都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好,后面不会再变。动态的,理论上可以做,但是会出现什么情况,需要有人去试试。

网友C:
CPU供电电压不能自己调节,当时钟变慢或者关掉PLL的话,内核的功耗会降低,这个时候CPU供电电压是不是降低了就不知道了
讨论LZ的问题,只有当当前没有活动线程和中断时,系统才会降低主频,当你要运算时肯定有个线程要激活,这时候系统就会回到正常主频了

网友:
做个记号,问题相当大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用C来写比较明了点

还有,这个波特率也要根据相关参数改动一下。不然打印信息不正常了。
CPU供电电压在哪里改动的呢?

好的,这个方法有空试试。也许电池使用时间会高一点。

用C写效率就低了

这几个是我实现的,我在做DVFS时候加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ce下肯定是没有这个接口的!

都知道可以通过修改MPLL来调整CPU的主频,不过在wince系统运行中做这样的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一般都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好,后面不会再变。动态的,理论上可以做,但是会出现什么情况,需要有人去试试。

是的,所以我说可行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电压不能自己调节,当时钟变慢或者关掉PLL的话,内核的功耗会降低,这个时候CPU供电电压是不是降低了就不知道了
讨论LZ的问题,只有当当前没有活动线程和中断时,系统才会降低主频,当你要运算时肯定有个线程要激活,这时候系统就会回到正常主频了

还有一部分代码我没有贴出来,就是电压调整的,因为这个跟PMIC有关,所以代码肯定不一样的。只要知道这个原理就好了

网友C:
PMIC是你为了支持DVFS另外加入的吗?有没有试过超过CPU额定频率运行啊

网友:
我的2410在linux下已经实现了,ce应该也行吧。降频之后与CLOCK有关的都会受到影响,如CE的系统时钟,串口波特率等。如果只是省电的话,空闲时关闭外设,或实现电源管理功能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IC是你为了支持DVFS另外加入的吗?有没有试过超过CPU额定频率运行啊

PMIC不是为了支持DVFS而引入的,用它可以替换一些模块而已,相对于一个模块可以做以前几个器件才能完成的工作。

超频,你可以试试看啊,呵呵,看会不会冒烟。。。

网友F:
肯定行,不过你最好保证 HCLK 和 PCLK 不变,因为很多驱动的基准时钟是也 HCLK PCLK 来计算的,如果改了驱动会工作不正常。
修改 FCLK 实际上就是改改寄存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
WinCE没有提供直接调CPU频率的接口,这种功能一般都是由BSP提供。动态调系统频率要非常小心,搞不好就跑飞了,需要做大量长时间的测试确保系统稳定。如果你对相关硬件不熟悉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调了,否则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行,不过你最好保证 HCLK 和 PCLK 不变,因为很多驱动的基准时钟是也 HCLK PCLK 来计算的,如果改了驱动会工作不正常。
修改 FCLK 实际上就是改改寄存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错,说的很对。

网友:
这是MCU相关的~和CE没关系
方法是修改PLL,HCLK,PCKL等,它们之间有某种关系的,不能任意改的
具体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这个问题很强

网友:
不是做WinCE开发的,但是我从 PPC2003到WM5,WM6都用一个工具

可以调节CPU频率的……

网友:
在运行时改变?这么神奇,不会哦,学习学习

网友:
用一个软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个讨论的热点,顶起来。

网友:
说的很好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玩过很多嵌入式设备都可以动态调整。。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小弟还是关注关注!!

网友:
高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强, 到底行不行呢?

PS:
我的目标是 ----> [img=http://medal.eeworld.net/ui/styles/images/yellow_3.gif

^_^

网友:
高手如云,受教了

网友:
可以在bios里超频更改它的频率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答案:

可以。但是必须通过中断在系统级来实现。从arm7开始,所有arm核都支持动态改变频率了。频率改变之后需要有一个小的延迟等电路稳定。其实这个功能是arm的成熟技术,看看arm的资料就可以搞定了,而不是看wince的。arm处理器配上一些相应的外部电路(这些“外部电路”可能是和arm核在一个处理器片子上)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当然了,arm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个处理器,不能单独实现这个功能。

另外,改变频率对功耗影响是很大的,而不是8楼说的那个样子。
处理器虽然是一个复杂的器件,但是对电源来说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电阻。同样的电压,不同的频率交流电通过,功耗差异很,功耗和频率是正比关系。换句话说,同样的电压,频率降低一半,功耗也就小一半。而arm核一般支持4级甚至6级的频率。以主流的arm核为例,满负荷是144M或者160M或者200M,而最低工作频率可以只有几M或者十几M,功耗省的就多了。当然了,能进入idle那是最好了。

网友:
学习关注,5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楼主的帖子说的太好了!!!!!!!!!!!!!!!!!
zeyaseoluntanpaxxz
中国平安
玖龙纸业
玖龙纸业
张茵
玖龙纸业
张茵
玖龙纸业
玖龙
中国平安

网友:
很有难度, 对我来说  呵呵  顶一下

网友:
呵呵,,,改主频有实际效果吗?

网友:
***************************************************************************|

中国一流IT技术QQ群,我们的成员遍及国际国内一流大公司!!!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技术QQ群提供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方式.
我们的技术QQ群通过实现四大功能:1.帮你解决技术问题;2.帮你找到外包项目,获得项目经验;3.认识更多高手,扩大你的视野;4广交朋友,汇聚人气!!!!!!!!.
部份专业群介绍:
c++群:  15195967(此群流动性相当大,有时候一个月上百人被迫离群,留下来的都是喜欢交流的C++高级程序员)
java群: 11878667(进群要求很高,群内人员包括海外华人,北大、清华及各大公司的高级程序员)
英语学习群:  23864353(此群人气一般,交流也不够活跃)
c++Ⅱ:  17409451(此群是C++第一群的补充,人气自然差点)
嵌入式开发群:  37489763(此群高手还是有的,气氛一般)
移动开发群:  31501597(此群人气和氛围都还可以)
创业群:  33653422

部份高级程序员群(高级群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专家,人气最旺,淘汰率高,不自信者不要加入)

高级群I:17538442
高级群II:7120862

部份初、中级程序员群:
第三群:2650485
第五群:29537639
第四群:28702746
第六群:10590618
第七群:10543585
第八群:12006492
第九群:19063074
第十群:2883885
第十一群:25460595
第十二群:9663807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2005年,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超三千多人,大量高手,
从业于大公司(微软、IBM,SUN,华为)、系统分析员(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
每个人都自信而上进.推荐:深程高级群I:17538442 深程高级群II:7120862 (深程高级群不
欢迎新手,如果在深圳,月薪8K以下的别加入) c++:15195967 java群: 11878667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到此广告,说明我们最近T了一些人,因为我们要不断提升群的质量,保证名副其实.
-------------------------------------------------------------------------------------
在通过电邮、新闻组或者聊天室提出技术问题前,检查你有没有做到:
      1. 通读手册,试着自己找答案。
      2. 在FAQ里找答案(一份维护得好的FAQ可以包罗万象:)。
      3. 在网上搜索(个人推荐google)。
      4. 向你身边精于此道的朋友打听。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解决问题,然后才是问
-------------------------------------------------------------------

技术QQ群是一个体现群体智慧的地方,无价值的发言会给别人带来噪音和负担,
如果不同意以上观点的请勿加入!

*****************************************************************************

网友:
看来比我熟悉的人真不多啊,
我就做过动态调频哦,这中间涉及比较多啦,

一般的调频不改变memory和lcd的clk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如果需要改变这两个clk,那首先不能让memory死机,
还有频率突然改变不能让lcd闪烁,很多手机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动态调频不能做的很好,最后功耗就比较大啦。
因为智能机的lcd一般是rgb的,所以刷新速度都是cpu控制的哦。

具体只有自己做了才知道,至于APP来改变频率也是可以的,我就做了个接口,自己写了个应用程序,想怎么改变怎么改变。

所以看手机厂家给不给你开放这个接口咯。

网友:
因为智能机的lcd一般是rgb的,所以刷新速度都是cpu控制的哦。
-------------------------
液晶显示器有两种:一种是LCD,没有内置控制芯片和ram,刷新由MCU实现,图片也是存放在主RAM中的,所以性能较低,类似于集成显卡共享显存。主处理器频率变化时必须改变刷新算法,否则会不停地刷屏而使得主频提高后的性能被刷屏占去了。
另一种是LCM,内置了控制芯片和ram,刷新由内置的芯片上实现,图片缓存在内置的tam中,所以刷新过程根本不消耗主MCU,性能较高,类似于独立显卡。

网友:
关注,估计是比较麻烦

网友: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