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使用vs2005,如何开发Windows CE4.2 的应用程序啊 ...

楼主(2008-02-26):
我现在使用vs2005,如何开发Windows CE4.2 的应用程序啊!
我现在使用vs2005,如何开发Windows CE4.2 的应用程序啊!我看了下,2005里面也没有CE4.2环境的模拟器,请高手指点下
windows
应用程序
模拟器
开发

网友A:
自己build的sdk中的emulator需要自己在build sdk时加入。
ppc 2003 和sp 2003的emulator是已经加入了sdk的。
用自己的sdk,不管是evc还是vs2005都是一样的。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网友B:
感谢lenux。能否具体介绍将winCE程序编好后实现模拟及移植到winCE4.2系统中的步骤

网友C:
建议使用evc。
具体步骤?
实践出真知,动手做一下就了解了。
实践中出了问题,再来问也不迟啊

网友(2008-06-03):
关注..
ouyangxiu 兄有没配出环境啊.
小弟我也正要用VS2005开发一个wince4.2的应用程序
用在Symbol MC1000条码机上的.

网友D:
自己用PB4.2编个SDK,然后安装到你PC就可以用VS开发了阿,开发平台选择你安装的SDK就可以了

网友E:
关注,我原来也是在EVC下开发运行在WINCE4.2上的native c++应用程序.现在把开发工具换成VC2005.估计,用PB4.2生成SDK,然后用VC2005使用这个SDK,编译生成应用程序,估计就行了吧.有空试一下.

网友F(2008-12-03):
关注 我也需要开发 用在Symbol MC1000条码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