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44B0 时钟初始化问题

楼主:
小弟是初学者,
  在博创UP-NETARM3000上,板子上一个32.768KHZ的振晶.
  启动时系统的输入时钟频率(Fin)是多少?
  是人为定的,还是机器设定的?  怎么在option.s中是Fin=6MHz Fout=60MHz,而在44BINIT.S中又写Fin=4MHz,我糊涂了.

  看44bINIT.s,option.s,option.h三个文件对PLLCON的赋值.
  option.s中
GBLA PLLCLK
  PLLCL SETA 60000000        ;!!!!!!!!!!!!!!!!!!

[ PLLCLK = 60000000 ;!!!!!!!!!!!
    M_DIV EQU 72 ;Fin=6MHz Fout=60MHz  ???
    P_DIV EQU 2
  S_DIV EQU 1
]

  再看44bINIT.S
      GET memcfg.s                    ;  memcfg.s  中又有 GET option.s

      ldr r0,=LOCKTIME
    ldr r1,=800     ; count = t_lock * Fin (t_lock=200us, Fin=4MHz) = 800
    str r1,[r0]

    [ PLLONSTART
ldr r0,=PLLCON ;temporary setting of PLL
ldr r1,=((0xe8 < <12)+(0x4 < <4)+0x2)  ;!!!!!!!!!!!!!!!!!! ;Fin=4MHz,Fvco=160Mhz,Fout=40MHz,m/p/s=0x48/0/0x2  ????????
str r1,[r0]
    ]
这样是不是不一致呀??????????

接着进入C程序后  初始化开发板ARMTargetInit(){..ChangePllValue(PLL_M,PLL_P,PLL_S);..}又改变时钟.
在option.h中有这样的定义
#define MCLK (67500000)
#elif (MCLK==67500000)
#define PLL_M (82)
#define PLL_P (2)
#define PLL_S (1)

而这一块对Fin我不知道是多少?  这个输入时钟频率怎么来的呀?我看了相关的说明文档,但那只是说通过引脚OM[2:3],来选择时钟源,一个是OSC,一个是外部时钟,
但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样的?Fin怎么来的?

网友:
人为定义,是从主时钟分频下来的,分频比由寄存器设置。

网友:
那么那个值应该在一个地方定义才对呀,
我没有找到定义的地方,我是初学者
请问在哪个文件定义呀,谢谢

网友:
Fout = (Fin*m)/(p*2^s)

m,p,s 都可以从PLLCON得到,这个也可以定义

关键是那个fin在哪儿给出

网友:
Fin是输入频率,也就是外部晶振的频率。不过6M,4M,这也太低了。一般40M,60M才常见。

网友:
我这开发板上的那个小振晶边上写的更小32.768KHZ
不过40,和60为Fout  定义在option.s这个文件中
;This value has to be TRUE on ROM program.
;This value has to be FALSE in RAM program.
                GBLL    PLLONSTART
PLLONSTART      SETL    {TRUE}

        GBLA        PLLCLK
PLLCLK                SETA        60000000

        [        PLLCLK = 40000000
M_DIV        EQU        0x48        ;Fin=10MHz Fout=40MHz
P_DIV        EQU        0x3
S_DIV        EQU        0x2
        ]

        [        PLLCLK = 50000000
M_DIV        EQU        0x2a        ;Fin=10MHz Fout=50MHz
P_DIV        EQU        0x3
S_DIV        EQU        0x1
        ]

        [        PLLCLK = 60000000
M_DIV        EQU        72        ;Fin=6MHz Fout=60MHz
P_DIV        EQU        2
S_DIV        EQU        1
        ]

        [        PLLCLK = 75000000
M_DIV        EQU        0x43        ;Fin=10MHz Fout=75MHz
P_DIV        EQU        0x3
S_DIV        EQU        0x1
        ]

网友:
我的开发板是博创UP-NETARM3000

网友:
你说的32.768KHz是实时时钟晶振(RTC),不是给系统运行用的,而是计时用的。可以精确的产生1秒钟。

Fin是CPU的主晶振,4-10MHz都可以,CPU内部有PLL(锁相环)进行倍频到40-60MHz,这就是Fout。

只要你板子能运行起来,那么CPU旁边肯定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晶振。

网友:
是的,是有一个大的6MHZ的(太小了,没有看到).(所以在OPTION.S中会定义6MHZ)
估计过个Fin变化的过程有点麻烦,
启动先用6MHZ,OM=01,这个也不是S/W控制的,应该是硬件决定的吧,
OM之后应该会变为00(我猜的,下午去问一下),
之后的变化就由OSC做一下,可能变为4MHZ
(在44BINT.S中
(      ldr r0,=LOCKTIME
(    ldr r1,=800    ; count = t_lock * Fin (t_lock=200us, Fin=4MHz) = 800
(   str r1,[r0]
又说Fin为4MHZ)

网友:
这个我就结了.

谢谢shuyan

今天算是有点儿明白了,
这儿有个PPS,清楚
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2008/6/18/7a8d9d63-c283-4adb-ac3a-5556b50c3d6f.p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