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栈如何实现

楼主(2008-07-04):
协议栈如何实现
请教:嵌入式linux下,彩信协议栈的实现,是底层到上层的实现,还是先上层再底层?
另外,有现成的可用的linux彩信协议栈代码的话就最好了,邮箱联系。。。。
linux
如何
最好

网友A:
都没有邮箱

网友B:
要做彩信,首先实现GPRS/EDGE的wap服务,能创建连接,上网验证。
然后就按照:(由上至下) MMS WSP WTP WDP 链路数据向下封装,在WDP层,可以使用已经建立的连接,使用UDP发送数据到WAP网关

网友C:
邮箱udbfqp#163.com,#换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