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S3C2410 使用 ARM-Emulator 仿真器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S3C2410 使用 ARM-Emulator 仿真器 仿真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使用S3C2410的板子的时候,使用ARM-Emulator仿真器连到板子上,打开Multi-ice,然后我手工load了配置文件,显示出ARM902T的核了。
然后打开axd,choose target 中选择multi-ice.dll,再进入 Configura 选择“TAP 0:ARM920T”,所有显示都正常,但在点击File->load image,载入文件后,全速运行有时正常跳到主程序,有时就跳不出去,单步运行也跳不出,程序没什么问题,硬件连接非常简单,也不知是什么问题。
请大侠指点。
问题
仿真器
配置文件
target
主程序

网友A:
排除仿真器的稳定性问题之外,还是要从程序中找问题。
是在什么地方跳不出去,就要在那个地方仔细分析。
从你描述上看,主要是Main之前的一段代码运行不太好。
有可能是你总线上有设备,但你内存时序配置不对引起。

网友B(2008-05-01):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C(2008-07-28):
应该是初始化部分有问题

网友D:
单步跟踪就可以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