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用单片机采集差分输出数据
fsunboy
fsunboy

网友A(2008-05-15):
如何用单片机采集差分输出数据
如何用单片机采集 拉力传感器 tjl—1 的差分输出数据
如何

网友B:
加个运放,差分转单端。

网友C:
有差分输入的ad

网友D:
有差分输入的ad,也需要运放放大输入信号的。
电路板布局很关键。放大器和ADC应该尽可能的靠近。 放大器和ADC都要求滤波器件紧靠放置。放大器要求输出导线上的寄生负载尽可能低,ADC对输入导线上可能耦合的高频噪声也很敏感。另外,ADC的数字输出应该和ADC以及放大器的输入做良好的隔离。放大器和ADC的输入管脚不应该放置在电源或者地平面上。 电源旁路电容应该满足低ESR而且放在距相关管脚2mm范围内。如果有必要,使用多过孔也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E:
ls说的很详细了,
1) 尽量靠近 = 走线尽量短
2) 差分线确保平行等距走线
3) 两边最好走GND保护屏蔽线
另外AVR单片机支持差分AD。

网友F:
同意1楼,不过说详细点:用个运放构成个加法器,双端即成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