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vs2005 用c#编写的form隐藏

楼主(2008-10-20):
如何让vs2005 用c#编写的form隐藏
我加了这句话,没有效果
this.Visible = false;
效果
False
如何

网友A:
其实点击关闭按钮就隐藏了form,但是用程序怎么控制呢
激活了一下就可以让程序显示,用程序又怎么控制呢。

网友B:
this.Visible = false;这句肯定是有用的,但是你在哪执行的呢?把代码贴一下.

网友C: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this.Visible = false;
}

在构造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