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单片机的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

楼主:
     偶刚入门单片机不久,一些比较简单的编程算是会了,可就是在Proteus上疑惑太大了,偶写的程序怎样跟proteus连接起来???麻烦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选择好程序路径,然后点"run"
建议看看proteus教程,

网友:
要了解单片机外围常见扩展电路
要很熟悉编址方式

网友: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先用Keil C编译生成HEX文件,用proteus导入此文件即可。前提是proteus中已画好系统电路图,设置正确后即可单步或者全速运行,进行实时模拟。尽管这样基本能够模拟一些系统的运行情况,但倘若楼主希望能有进一步的体会,建议自己动手在实验板上搭电路并调试。

网友:
恩  谢了!!!刚初步学,现在懂的还多了点。。。。

网友:
有人看过那个教程吗  第一个实例   我做完怎么都是高电平  而且也不显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