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模问题

楼主(2008-12-17):
触模问题
wince系统,2440芯片.触模屏
拖动wince桌面的图标不放,图标会不停的跳动.
触模屏的值不停在变,差值有时超过10.
如何让AD读到的值像鼠标一样稳定.
我看到市面上几个开发板都有这个问题,修改AD和取平均值都不是很理想.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还是触模屏本身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谢谢!
平均值
wince
开发
如何

网友A:
这是很正常的。这中间有触摸屏本身电阻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均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在触摸的时候,其实同时有很多“点”被碰到,随着力度,角度...的改变,这个值自然会有变化,不过这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B:
触摸精确度可以进行调整的方法:
软件算法
AD精度
以LCD的行(垂直)同步作为同步,以避开刷屏(行)
硬件电路触摸线加小电容(10pF-30pF),滤掉杂波。
提高触摸屏质量
前两种是纯软件,估计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这两种了,希望在软件上解决。
第三种是需要触摸扫描芯片的支持的。软硬件配合,效果很好。但2440这样CPU直接带触摸的,一般都不提供这个接口。
后两种就是纯硬件了。
看你的情况,以及很多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其实都试图用前两种方案解决问题,但仍然存在,那基本就只有后两种方案了。

网友C:
我碰到的情况是,在WinCE下运行一个触摸软件在屏幕上写字时,有时会碰到提笔时笔画的突然跳变。加过电容,不过情况好像变更差了。后来分析是提笔时AD采样采到边沿上,修改驱动将最后一个点扔掉后,有所改善。不过笔画少了一截,没法完美解决。

网友D:
我的也会这样,我觉得这个要改一下采样的算法才行。

网友E:
算法最值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