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08-04-14):
pc与单片机通讯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与计算机通讯的系统,是通过在在Delphi里面嵌入汇编语言做的.这个系统在98下能运行,可在XP下不能运行,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通讯
如何

网友A:
串口程序吗?如果是的话在98以上用createfile这个api来访问。

网友B:
delphi在winnt下面可以使用已经封装好的控件,有mscomm和spcomm。直接端口读写的话可以用winio.dll

网友C:
调用的函数都不一样,而且不能够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