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中结构体的问题

楼主:
  如果头文件中有个结构体:
struct FvFixed
{
        CString m_str;
public: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long y);
};
还有个定义的函数 BOOL FvFixedToDouble(FvFixed x, double* result);

在cpp中可以 调用该函数
BOOL FvFixedToDouble(FvFixed x, double* result)
{
   return TRUE;
}
FvFixed x ,--〉这么写好象有问题啊,请高手回答下,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
结构体在哪?

网友:
请描叙清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你不妨把你的源文件,头文件 多贴出来

网友:
结构体在头文件里定义的。
编译不会有问题,但是模拟机上运行的时候,会报非法定义。
我试了下把 FvFixed x 换成 int x ,就没有问题
BOOL FvFixedToDouble(FvFixed x, double* result)
{
  return TRUE;
}
是不是就是这 引用错误阿
cpp里面已经包含了头文件的定义了

网友:
不懂你在说什么-_-!如果是要找友元函数的调用规则,查下C++的书吧。

网友:
你的头文件定义正确么?
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头文件 就是下边这么定义的阿

#ifndef FVSTRING_H
#define FVSTRING_H

#include
#include
struct FvFixed
{
CString m_str;
public: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long y);
};
BOOL FvFixedToDouble(FvFixed x, double* result);
#endif //FVSTRING_H
头文件里好像没错

网友:
感觉你要写个类。

重载一些操作符。

建议看一些c++的书籍,里面会讲的很清楚,而且有代码。 电子书就可以了。网上很多下载的。

网友:
如果你的工程不是MFC工程
是没用的CString m_str; BOOL,TRUE是不能用的
如果你的是控制台应用程序
为什么不用char * m_str; bool ,true这些能

网友:
你想在控制台应用程序使用MFC类
你应该在工程设置里设置使用“use MFC in a shared dll”

网友:
我这个建的是动态链接库

网友:
FvFixed x  改成 struct FvFixed x
或者
typedef struct _FvFixed
{
CString m_str;
public: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long y);
}FvFixed;
就可以 FvFixed x了。

网友:
动态连接库也是一样的
应该在工程设置里设置使用“use MFC in a shared dll”
否则MFC类是不能用的

网友:
肯定是因为使用了MFC类,而你的工程设置Mircrosoft Fundation Classes 设置not useing MFC的原因

网友:
我用的是EVC这个编译器,不是VC6.0。
我建的是 wce Dynamic-link library.
这里面应该没有用到MFC类把!

网友:
呵呵,
CString m_str;不是MFC类吗?改吧

网友:
那工程设置Mircrosoft Fundation Classes 设置useing MFC
这个怎么改,能给个路经吗 ?

网友:
Project -> Setting->General->Mircosoft Fundation Classes

网友:
呵呵,谢谢。FvFixed x  这个问题好了。
我建的是 wce Dynamic-link library. 怎么里面默认就是not useing MFC。

我还有点问题,星期一我发帖子,你在帮我回答阿。
struct FvFixed
{
CString m_str;
public: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const FvFixed y);
friend FvFixed const operator*(const FvFixed x, long y);
};
关于这个 operator+得 !

网友:
呵呵!上班时间空闲的话我一般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