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扩展数据库编程两个问题

楼主:
现在在学习evc方面的开发,开发环境是evc4.0+ppc2003.
现在看到了扩展数据库编程那一块了,现在遇到两个问题,请大家指点!
1。访问access数据库的时候,需要引用adoce3.1.h头文件,这个编译的时候找不到。在baidu里面搜了一下,有解决方法:下载dll包(adocepbzip)和一个成熟的库文件(voado),然后在使用的时候注册几个dll和改一下库文件voado就可以了,这样做应该是行得通的,只是感觉有些麻烦,我的问题是,为什么evc的开发环境没有直接带这个adoce3.1的组件,在使用的时候直接引用就可以了(vc里面是引用的一个dll),或者大家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行的方法呢?
2。访问sqlce的时候,每次都需要在客户端(pc)段注册几个dll才可以使用,在打包应用程序的时候,制作的安装程序会把那几个dll打进去然后自动注册么。

网友:
1.就目前来说,EVC只有这个办法可以使用ADOCE,如果你的系统支持注册表修改的话,注册一次DLL保存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自带ADOCE3.1捏?因为MS不支持在EVC中使用它了....还有那个所谓成熟的VOADO内存泄漏.慎用之
2.如果客户端支持注册表修改的话,应该可以完成吧

网友:
推荐使用:ADOCE3.1

网友:
evc4.0中,好像也不带ADOCE3.1,那个头文件也需要手动的生成!我试了一下,在初始化连接对象的时候还是抱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evc4.0中ado的解决方法!!!

网友:
MS在ADO3.0以后就不对EVC支持ADO了.不过还是可以用的.现在C#里是带有ADO组件的..
留下EM,给你个例子.

网友:
to shmily1280
2.如果客户端支持注册表修改的话,应该可以完成吧

如何修改注册表的?

网友:
WINCE有个挂起的操作,就是用来保存注册表设置的.如果支持的话,在你注册完DLL后执行挂起操作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你的系统支持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我都是供应商给我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