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ffffc7cc运行不下去

楼主:
做一个项目,开发板用的YL(优龙)的2440开发板,由于考虑成本问题,核心板是按照YL给的资料画的,今天板子做回来了,拿YL的BOOTLOADER一试还行,能运行,而且利用其测试外围设备程序,各个硬件还都行.
接下来就是烧内核了.可是,内核烧好后,运行到下面部分就不运行了
InitDisplay:320*240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那位大侠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个要自己跟踪调试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猜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网友:
恩,用YL提供的BSP自己建工程,就可以过去,但到了我上述问题点,也要停留20多秒,才能过去,但这个核里面,FLASH分区,SD卡驱动.什么的都没有.如果是利用YL给的基础工程建立的内核,运行到上述地点就过不去,
而且YL给的BOOTLOADER有一点不好.没有提供格式化FALSH的功能.郁闷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老大,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我是使用smdk2440的bsp,现在也是你的情况。

网友:
用的注册表是什么类型?HIVE的?如果是换成RAM看看,一般基本的应该跑的起来的.ARM正常,NAND FLASH正常,RAM正常这些基本单元能够工作就应该跑的起来!

开始只加基本的组件进NK.

网友:
引用楼主 yanshu117 的帖子:
做一个项目,开发板用的YL(优龙)的2440开发板,由于考虑成本问题,核心板是按照YL给的资料画的,今天板子做回来了,拿YL的BOOTLOADER一试还行,能运行,而且利用其测试外围设备程序,各个硬件还都行.
接下来就是烧内核了.可是,内核烧好后,运行到下面部分就不运行了

C/C++ codeInitDisplay:320*240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

----------------------------楼主,我用优龙的BIOS和BSP,自己做开发板一切正常哦。估计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猜测啊,估计有些编译选项是不能选的的。例如KITL。
想要详细聊,加我的群,晚上可以聊聊,国庆几天假期,大部分时间都上QQ的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使用DEBUG模式下是可以查出来哪里出现问题了,,, 强烈建议DEBUG模式下完成。

一般情况下,这里会是注册表保存和文件系统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特别是由龙 的板子。

网友:
zai BOOTLOADER 下把内存检测的那段删了,直接清0

网友:
需要更多的debug语句才能找到调试的线索。

网友:
你好
我也出现过你的问题
你是不是nand flash 不是用的优龙提供的那个型号?
在内核的驱动里固化了一个nand flash 的出厂ID号
如果ID号不匹配的话烧写内核后是无法启动的
你把ID号改成你自己的试试
我就是这样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