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友善之臂的 QQ2440V3 的 2440开发板吗 evc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用的  广州 友善之臂的 QQ2440V3,
使用 同步 ActiveSync 下载程序,
通过 PC机的 我的电脑 这一页 可以看到 移动设备  这一项 可以看到 wince里 的文件夹,
说明  PC机 与 开发板 已经 连接成功了,
但是 在 EVC里 Tool->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Propreties->Transport和Startup 都 选为 Microsoft ActiveSync 然后 点击 Test   按钮 一直 连接 不上 ?
会是什么原因呢?
在 Tool->Remote Filer Viewer 里面 也 看不 到 开发 板上 的 文件 夹内容
这种 问题 如何解决呢?
是 sdk问题 还是 evc设置 有问题呢?
这种 ActiveSync连接 好像 很脆弱啊,很不容易连接上

网友:
你的设置估计不对,要不找点开发资料看看怎么实现同步连接,怎么实现联机调试程序。做开发板的公司有这种用户手册提供的,自己找一下了!

网友:
是不是提示什么CE server找不到呀?

网友:
特价供应芯片:
〖DAVICOM〗 DM9000AEP/BEP/EP  DM9161AEP/EP  DM9102DEP  等等
〖LEADTREND〗 LD7535BL  LD7575PS LD7576  LD7552 等等
〖WINBOND〗 W25X16V  W25X20   W25X40AV  W25X80  等等
〖SAMSUNG〗 S3C44BOX01  S3C2410AL-20/26  S3C2440AL-40  等等
〖PHILIPS〗 UDA1341TS  SAA7121H  SAA7113H  SAA7131E  等等

   供应商:深圳市腾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  站:http://www.sztsic.com/
   电  话:0755-61329316,61329587
   传  真:0755-61329587
   E-MAIL:liancarol@126.com
   NSM :liancarol@live.cn  QQ:455026927
   地 址:深圳福田新亚洲电子城

网友:
我用过开始也有问题,后来解决了,关键是你编得那版NK,里面有没有放进去ACTIVESYNC

网友:
试试用网络连接,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
把Transport改为TCP/IP试试

网友:
没有啊,可以啊。组件选上,看看启动能够连接同步软件。

网友A:
Transport设置成TCP/IP  然后点后面的configure选中上面的两个复选框和最下面那个单选框
还有TOOLS->select remote tools->USE WCE500 TOOLS

飞凌的2440开发板是这样设置的,友善的估计也差不多吧

***************************************************************************
ARM嵌入式技术学习利器-飞凌0K2440开发板: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nsport设置成TCP/IP  然后点后面的configure选中上面的两个复选框和最下面那个单选框
还有TOOLS->select remote tools->USE WCE500 TOOLS

飞凌的2440开发板是这样设置的,友善的估计也差不多吧

***************************************************************************
ARM嵌入式技术学习利器-飞凌0K2440开发板: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

它使用同步软件,你使用网线,不对吧。楼主安装了SDK了吗?我记得一点击就运行了,咋你就不行呢
同步软件你的启动时候能够自动连接吗?

网友:
仅仅是这样设置而已,用的也是同步软件,不需要网线的。

***************************************************************************
ARM嵌入式技术学习利器-飞凌0K2440开发板: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板子上有没有纽扣电池?也许是纽扣电池没电了,也会影响稳定性的(有时有电有时电压就不够)。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原本我以前也碰到过这问题,查了3天才知道!换了一个电池就OK了!

网友:
这板子好像文档对不上光盘

网友:
我用过QQ2440,目前正在用最新的mini2440,下载程序,我建议LZ用ftp,比USB好很多。你要用USB的,先把ActiveSync卸载,再重装,我试过多普达手机与QQ2440冲突

网友:
把USB驱动加全,
然后添加组建Device Drivers->USB function-> USB Function Clients->Serial

网友:
看你有网卡没,如果板子上有网卡那你就在CE里让自动获得IP地址,然后在使用同步,不然可能连不上杨创的的说明里是这样解释
  工程编译链接完成后,会自动下载到开发板的 WINCE 根目录上去,如果
下载不过去,请修改一下开发板的网卡设置为 DHCP 动态获取 IP。

网友:
原来是 不用 网线 ,也得接上,
就像一个钥匙,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