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器与开发板的关系

楼主(2008-10-15):
单片机仿真器与开发板的关系
单片机中的术语:仿真器,调试器,模拟器,CPU,开发板,实验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概念分别是什么?通俗一点就好。
仿真器
模拟器
开发

网友A:
仿真器就是将计算机上开发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或实验版上所用的工具,有usb,串口,并口等类型的;
调试器和模拟器不知道干什么的,但我想大概也是一种仿真工具吧;
cpu就是开发板上的那个主芯片啊,软件也是最终在cpu上运行的;
开发板就是与cpu与外围电路一起集成到一起,功能比较齐全;
试验版大概差不多,但是去掉了一些开发人员不需要的外围电路。

网友B:
仿真器,就是PC和MCU间一个特定的通信接口,能在MCU运行期间,PC能访问MCU对其进行控制,或是数据访问的。比如,运行/停止,查看变量即时的值等。。。比喻的话:它有点像显微镜,让你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调试器,一般来说仿真器集成了这个功能
模拟器,现在这个东西一般是软件。就是在软件上模拟这东西,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假想的运行状态和环境。
CPU,中央处理器,嵌入式这样有叫MPU微处理器,八位机一般叫MCU微控制器。说白了就是不同形式的同一个东西
开发板,一般把一堆开发上常用的功能都做到一块板子上,然后通过一定的手段(一般是跳出)隔离,让用户根据功能选择使用。。。
实验版,一般和上面的功能同化,很接近。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拉开距离,实验板,面向验证性实验。很多都都做好了,做死了。留有部分接口,连接柱。

网友C:
可能要按实际功能顺序来讲好点:
开发板,---如你开发51或AVR,ARM某种芯片, 那XX开发板中有该芯片,与一些要开发学习功能相适应的接口如LCD,AD,DA,IO 通讯.....
各型号开发板还有不同,这重点可能不同。给项目或你学习积累一点实际经验
调试器,----一般的编译仿真软件里都包含,只能模拟整个软件的运行状态,兼备调试软件,论证软件的可行性,如果要实际生产
模拟器, 还要搭建下面提到的实验板
仿真器,-----等你变好软件后与实验板连接后,结合调试器一起使用,现在的专门仿真器不太适合了,因为许多芯片都有
适合下载功能,就是你与软件与实验板连接后直接将代码编译并下载到芯片里不用"仿真器"作二倒贩子了,
直接运行还方便。
实验版,---如果你设计了一系统要验证电路是否可行要搭电路验证---》再设计PCB电路板-制板,-再验证实验-看产品是否可靠-
---修改PCB后--再制板(可能反复几次)-定型后---批量.

网友D: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