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2.2 for pcPentium问题,快被弄疯了

楼主:
tornado2.2 for pentium,目标机是集成显卡,3com网卡的p4。
bsp选择p4,#define  INCLUDE_EL_3C90X_END,#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都定义了,但是目标机一启动,v1.6+++++++走完就自动重启。
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说集成显卡的内存可能冲突了,按照目前唯一能找到的方法,把#define LOCAL_MEM_LOCAL_ADRS (0x00100000) 改为了 (0x00900000)//我的显存最大8m #define RAM_LOW_ADRS 和 #define RAW_HIGH_ADRS也相应的提高8M,这样改后,不重启了,但是v1.6+++++走完就死在哪儿了:(
换了台独立显卡的机器,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两台工控机就能正常加载,但是实验室的十几台台式机全都不行,和主板有关系吗?还是bios需要设置一下?
望眼欲穿的盼回复

网友:
怎么没人在,又试了一下,发现用Intel845系列的主板就没有问题,用9xx的不行,但是845系列没有PCI-E,而我需要使用它。那位高人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VxWorks不兼容的多了,升级吧 2.2.1挺稳定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BSP就是2.2.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