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上的SOCKET问题,新人求大师们教 ,小弟没有分,不知道为什么,只恳请你们帮忙!!!!!!!!!!!

楼主:
我手头上做的是视频服务器的的PC客户端,现在公司需要,转向PDA上WINCE平台,对于EVC我只是简单的了解一点
现在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建立SOCKET连接服务器的过程,不是很清楚

我用测试例子从VC上移植,但是不行,说“找不到ws2_32.lib编译没通过”是不是在EVC下的SOCKET使用不一样啊?
我下面贴一个简单的程序出来,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pragma comment(lib,"winsock.lib")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sock2.h"
int _WinMain()
{
        WORD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wsaData;
        int   err;

        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1,   1   );

        err   =   WSAStartup(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
        if   (   err   !=   0   )   {
                return FALSE;
        }

        if   (   LOBYTE(   wsaData.wVersion   )   !=   1   ||
                HIBYTE(   wsaData.wVersion   )   !=   1   )   {
                WSACleanup(   );
                return FALSE;
        }

        SOCKET   sockClient=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SOCKADDR_IN   addrSrv;
        addrSrv.sin_addr.S_un.S_addr=inet_addr( "127.0.0.1 ");
        addrSrv.sin_family=AF_INET;
        addrSrv.sin_port=htons(8888);
        connect(sockClient,(SOCKADDR*)&addrSrv,sizeof(SOCKADDR));

        char   recvBuf[100];
        recv(sockClient,recvBuf,100,0);
        printf( "%s\n ",recvBuf);
        closesocket(sockClient);
        WSACleanup();

        return 0;
}
//下面是后来出现的错误
c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CRTStartup
emulatorDbg/TestTCPClient.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网友:
工程建的有问题,重新建工程

网友:
CE 下是Ws2.lib,可以去掉#pragma comment(lib,"winsock.lib")
把下面这句话改下
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2, 2 );或者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2, 0 );

网友:
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2, 2 );或者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2, 2 );
才是对的.
也可以用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2, 2 );或者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1, 1 );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有相关文章

网友:
另外,在需要的时候需要手动添加.lib或.h所在的路径。

网友:
零分贴子,偶只路过

网友:
一个建议:

去下载一个evc的socket代码看一眼就行了。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656351
里面包含socket的范例,可以下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