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响应有问题???

楼主:
原来用的小屏一切正常,触摸响应很快,现在使用了大屏,触摸响应很慢,采样次数下降了很多,这是怎么回事??

ps:大屏的触摸屏是好的,在linux下测试正常。wince下触摸优先级119

网友A:
响应慢,不一定是触摸屏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显示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分辨率的屏需要更多的显存,造成显示处理慢,造成了触摸屏操作响应慢的假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应慢,不一定是触摸屏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显示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分辨率的屏需要更多的显存,造成显示处理慢,造成了触摸屏操作响应慢的假象。
顶下一语中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一楼说的对,你说的“采样次数下降了很多”,是你自己修改了采样率还是你自己感觉响应慢,认为采样次数下降了很多?你应该修改过触摸屏的驱动吧?

网友:
如果是显存的问题,LZ可以修改一下,把显存改大点看看

网友:
我的LCD是800*480都没有你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跟一下驱动看看阿

网友:
就只有触摸屏响应慢吗?lz播放视频看看是不是也很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应慢,不一定是触摸屏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显示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分辨率的屏需要更多的显存,造成显示处理慢,造成了触摸屏操作响应慢的假象。

网友:
我15寸1028X768都没问题。你多大的屏?LCD CONTROLLER带不带内置的display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