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人没什么分加,哪位好心人帮我解答一下

设计一个主干道和支干道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控制电路,要求如下:
1.一般情况下,保持主干道畅通,主干道绿灯亮、支干道红灯亮,并且主干道绿灯亮的时间不少于60s
2.当主干道绿灯亮超过60s,且支干道有车时,主干道红灯亮、支干道绿灯亮,但支干道绿灯亮的时间不得超过30s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初始状态为主干道绿灯亮,支干道红灯亮,n=0;每次脉冲来临变量n增加1;当n>=60时再判断支干道是否有车即flag=1;若满足条件就改变灯的状态并把n清零,重新开始计时;当支干道绿灯亮超过30个脉冲时再改变灯的状态并把n清零
*********************************
代码中flag信号表示支干道是否有车,有车时为‘1’,没车为‘0’
变量n表示经过了几个时钟脉冲
信号main,branch分别表示主干道和支干道的灯状态,为‘1’时绿灯亮且红灯灭,为‘0’时红灯亮且绿灯灭
*********************************

*****************************
遇到的问题如下
1.按照题意我觉得应该定义一个默认状态main<=’1’;branch<=’0’的,但我放在结构体里会和并行运行的进程里重复赋值了,放在进程的开始也不行,请问应该怎样定义才能既无语法上的错误又符合题目要求?
2.还有对n值进行判断后对n赋值这样是可以的吗?虽然编译没提示有错,但好象我看过VHDL不能这样的?还是信号不能而变量可以?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control IS

        PORT
        (
                flag                : IN        STD_LOGIC;--whether some cars in branch
                clk        : IN        STD_LOGIC;
                main,branch: OUT         STD_LOGIC--when '1'-green working;'0'-red working
        );

END control;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ontrol IS

BEGIN
    main<='1';

    branch<='0';

PROCESS (clk, flag)

           VARIABLE n,temp:INTEGER;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n:=n+1;

            IF (n>60 AND flag='1')THEN

                        main <= '0';
                branch<='1';
                temp:=1;
                n:=0;

            END IF;

            IF (n>30 AND temp=1)THEN

                main<='1';
                branch<='0';
                temp:=0;
                n:=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网友:
小答一下!
>1.按照题意我觉得应该定义一个默认状态main <=’1’;branch <=’0’的,但我放在结构体里会和并行运行的进程里重复赋值了,放在进程的开始也不行,请问应该怎样定义才能既无语法上的错误又符合题目要求?

在声明信号的时候赋初始值
即:
>PORT
>(
>flag : IN STD_LOGIC;--whether some cars in branch
>clk : IN STD_LOGIC;
>main,branch: OUT STD_LOGIC--when '1'-green working;'0'-red working
>);

PORT
(
flag : IN STD_LOGIC;--whether some cars in branch
clk : IN STD_LOGIC;
main   : OUT STD_LOGIC := '1';
branch : OUT STD_LOGIC := '0'

);

>2.还有对n值进行判断后对n赋值这样是可以的吗?虽然编译没提示有错,但好象我看过VHDL不能这样的?还是信号不能而变量可以?

可以, 信号变量都可以!

以上

网友:
本人也是初学者,个人认为你的思路很正确,但信号main,branch没必要初始化,你可以在脉冲进来后直接赋值

网友:
应该增加个状态,黄灯,设计个状态机。